關於DJI_H3-3D三軸無刷雲台橫條紋、雜訊問題?解析

楼主(2014-10-24):
雲台入手至今說實話一直都是用飛越USB線接到Gopro3再接到圖傳!
,主因原廠USB線是用排線式樣且本人屬於暴力份子深怕斷裂所以才會這樣做,
使用一段時間都沒問題?很清楚!
但今日手養就把H3-3D雲台原裝USB線給裝回,並且把視頻線路改了一下由GCU輸出AV訊號接到圖傳!
看了一下果然清爽多了,不用再使用飛越那條長長的線了!(難看)
Gopro開機、ˋ主電源上電、開接收端視頻一看.....我的媽阿!橫條紋、雜訊....心情頓時盪到谷底
再換回原來的接線方式 飛越usb線--->gopro3--->iosd mark ll--->圖傳又一切正常影像穩定...
不信邪再來一次
dji_usb線--->gopro3--->雲台guu--->iosd mark ll--->圖傳 橫條紋、雜訊又再度出現 冏........
先放著抽根煙再想想....就這樣10分鐘過去了!
此時看了一下顯示頻怪怪 橫條紋、雜訊 已經少很多了!啥原因呢???不解....斷電全關了吃飯先!
吃飽後又再度開機!條紋、雜訊....又出現了 XD...真想哭
仔細想了一下可能跟溫度有關!力馬拿上我的紅外線測溫槍試試!
測量一下雲台背部! 25.9度 GUU外殼 24.3度 開使上電並觀查橫條紋、雜訊狀況過了10分鐘後...
橫條紋、雜訊都已經減少了很多,在可接受範圍內!趕緊測量溫度先,雲台背部42.3度 GUU外殼 33.3度
結論:DJI H3-3D三軸無刷雲台於25度時會有橫條紋、雜訊出現,隨著溫度升高會慢慢消失...
飛控需預熱這可以理解、但雲台也要預熱這有點囧...請問DJI是否有解決方案呢?這問題?真的很困擾
於冬天飛行那不就一直橫條不斷!
問題已經解決!就是少條接地線....還好wangyu1204兄提醒了一下!感謝!!!
以下為?接地後視頻

機架:飛越 tarot FY680 PRO 折疊式
槳:APC1245
電機:朗宇 X3108S 720KV
電池:3S 5200mah
飛控:DJI NAZA-M V2 GPS
OSD:DJI IOSD MARK II
雲台:DJI 3H-3D
攝像頭:GOPRO HERO3+
圖傳:創興科 5.8g 500mw
天線:三葉草

總重:2600g

測試前雲台背部溫度25.9

測試前GCU溫度24.5

測試後雲台背部溫度42.3

測試後GCU溫度33.3

測試視頻!

网友:
电机电调干扰容易造成图传

网友A:
图传接电源先接个稳压器。

网友:
的确值得细心研究下。。。

网友B:
仔细回忆了下,版内有位台湾的兄弟,做了某处接地措施,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
抗干扰版,是精灵版才需要的;而对于标准版有GCU,根本用不着,并且解决的也不是横纹问题,所以症结还是别的地方。。。
详细的帖子你仔细搜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传接电源先接个稳压器。

如果是電源、電調、電機干擾那為什麼? 飛越usb線--->gopro3--->iosd mark ll--->圖傳又一切正常!
唯獨 dji_usb線--->gopro3--->雲台guu--->iosd mark ll--->圖傳 就會出現 橫條紋、雜訊!
且10分鐘後又消失!猜測不是雲台guu就是雲台本身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仔细回忆了下,版内有位台湾的兄弟,做了某处接地措施,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
抗干扰版,是精灵版才需要的 ...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回忆了下,版内有位台湾的兄弟,做了某处接地措施,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
抗干扰版,是精灵版才需要的 ...

那篇文章印象中我也有看過!網址如下!(但是該兄弟也有提出等熱機後水波紋就會消失)...這情況跟我是一模一樣阿!(但我的是橫紋)我是想說為什麼?溫度升高後就會消失!
明天試試!但別人是斜紋(水波紋)、我的確是橫紋這點有點囧....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amp;highlight=h3-3d

网友:
正常现象,请发回dji收费保修

网友C:
杂讯太多讯号弱就连风吹都要干扰

敢问楼主是台湾人?

网友D:
改背插,一劳永逸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改背插,一劳永逸

拿了5套背插,只有2套正常使用,1个剧烈抖动,2个无信号,做了各种调换,期间还丢给多人测试都这样,只能怪人品太差啊
另外背插套件,太粗糙,边缘要打磨,插头金属屏蔽厚于原厂背插,容易把金属屏蔽罩一并扯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電源、電調、電機干擾那為什麼? 飛越usb線--->gopro3--->iosd mark ll--->圖傳又一切正常! ...

可能是因为我现在全线更换成lightbridge,根本不用原来的接口了,所以上述问题,一个也没有遇到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拿了5套背插,只有2套正常使用,1个剧烈抖动,2个无信号,做了各种调换,期间还丢给多人测试都这样,只能 ...

有这么烂?商家换了新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这么烂?商家换了新的吗?

惯例是购买后就全5分好评,联系了下,据说我人品问题,也懒得换了。。。
但描述问题,别人也有,特别是容易接触不好

网友:
这干扰比精灵2 H33D套装不知道好多少了。我都已经习惯看着波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回忆了下,版内有位台湾的兄弟,做了某处接地措施,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
抗干扰版,是精灵版才需要的 ...

感謝您!今天試了一下接地果然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杂讯太多讯号弱就连风吹都要干扰

敢问楼主是台湾人?

YES是的

网友:
好多繁体 。。。。。。好吧 换下:

云台入手至今说实话一直都是用飞越USB线接到Gopro3再接到图传!
,主因原厂USB线是用排线式样且本人属于暴力份子深怕断裂所以才会这样做,
使用一段时间都没问题?很清楚!
但今日手养就把H3-3D云台原装USB线给装回,并且把视频线路改了一下由GCU输出AV讯号接到图传!
看了一下果然清爽多了,不用再使用飞越那条长长的线了!(难看)
Gopro开机、ˋ主电源上电、开接收端视频一看.....我的妈阿!横条纹、杂讯....心情顿时盪到谷底
再换回原来的接线方式 飞越usb线--->gopro3--->iosd mark ll--->图传又一切正常影像稳定...
不信邪再来一次
dji_usb线--->gopro3--->云台guu--->iosd mark ll--->图传 横条纹、杂讯又再度出现 冏........
先放著抽根烟再想想....就这样10分钟过去了!
此时看了一下显示频怪怪 横条纹、杂讯 已经少很多了!啥原因呢???不解....断电全关了吃饭先!
吃饱后又再度开机!条纹、杂讯....又出现了 XD...真想哭
仔细想了一下可能跟温度有关!力马拿上我的红外线测温枪试试!
测量一下云台背部! 25.9度 GUU外壳 24.3度 开使上电并观查横条纹、杂讯状况过了10分钟后...
横条纹、杂讯都已经减少了很多,在可接受范围内!赶紧测量温度先,云台背部42.3度 GUU外壳 33.3度
结论:DJI H3-3D三轴无刷云台于25度时会有横条纹、杂讯出现,随著温度升高会慢慢消失...
飞控需预热这可以理解、但云台也要预热这有点囧...请问DJI是否有解决方案呢?这问题?真的很困扰
于冬天飞行那不就一直横条不断!
问题已经解决!就是少条接地线....还好wangyu1204兄提醒了一下!感谢!!!
以下为?接地后视频

机架:飞越 tarot FY680 PRO 折叠式
桨:APC1245
电机:朗宇 X3108S 720KV
电池:3S 5200mah
飞控:DJI NAZA-M V2 GPS
OSD:DJI IOSD MARK II
云台:DJI 3H-3D
摄像头:GOPRO HERO3+
图传:创兴科 5.8g 500mw
天线:三叶草

总重:2600g

测试前云台背部温度25.9

测试前GCU温度24.5

测试后云台背部温度42.3

测试后GCU温度33.3

测试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