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不能设置三角翼混控

楼主(2014-10-25):
用d10设置不出三角翼的混控吗?求教.......

网友A:
呵呵,d10功能比你想的还有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d10功能比你想的还有强大,

怎么弄不出来三角翼混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弄不出来三角翼混控

连tm,mc6都有混控,d10会没有,那还玩个毛啊,自己再摸索摸索

网友:
仔细研究说明书。。这种不研究就上来下结论的太草率了

网友B:
机翼类型里面选,常规换成三角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翼类型里面选,常规换成三角翼。

是不是两个舵机各用一个通道?舵机是相反安装还是一个方向还是相对着安装?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两个舵机各用一个通道?舵机是相反安装还是一个方向还是相对着安装?

一个升降一个副翼。具体朝向要看你摇杆方向。多试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升降一个副翼。具体朝向要看你摇杆方向。多试几次。

嗯,已经弄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