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鸡修复中..求大神帮忙解决个APM的问题

楼主(2014-10-25):
之前的帖子 飞出去,没回来。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9925&extra=
缓了一阵子,准备修修再飞!,把APM拿了出来 下了LOG 求吧友帮忙看看。http://pan.baidu.com/s/1ntp4fsH
另外自己截了两张图,我看是空中掉电了,大家怎么看

现在APM号连不上电脑 但是能刷固件,下载LOG,求大神搭救..

后来发现板子上讴歌东西脱焊了,自己焊上去了,,但还是一样..

楼主:
APM还是连不上...

网友:
握个抓,我的是无缘无故抽风,重新刷固件就好了

网友A:
板子上的3.3V芯片哪去了,是不是帅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的3.3V芯片哪去了,是不是帅丢了

之前3.3模块烧了,换了个模块,正面放不下。在板子背面。

网友:
3.3V芯片呢?

楼主:
被我拆掉了,之前烧了,我换了个,放在板子背面呢

网友:
我的3.3也坏了,哎,这么水

网友:
最近APM板子质量都不怎样啊~还是我很久之前的一块好。
你这个日志看不出什么来,从之前的帖子看是断电?电机都停转了吗?

个人总结两点APM易炸点:
1 磁罗盘严重干扰:表现为机头朝向不变,机体高速画圆漂移。GPS丢星状况也差不多
2 APM和中心板脱胶或者部分脱胶,导致IMU变化

网友:
apm套外壳和防震床很重要啊!我的100M高电源故障炸机APM都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