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狗到底买哪种好

楼主(2014-10-25):
  想买一个运动摄像机,Gopro太贵,暂时不买。上淘宝发现山狗有很多种,sj4000、sj5000、sj6000、鹰眼,用过的朋友请说一下那种好,有其他的也可以推荐一下。

网友:
同问SJ6000能和飞越云台兼容吗?

网友:
这三种按大家说法是SJ4000,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山狗,以前有个SUPTIG指的也是山狗,特征是1.5寸小屏,具说用的是联咏NT96650芯片,再就是鹰眼,老款兰色机壳,新款好象是灰色的,也是用的这个芯片,色彩能比山狗深一些,有的人说可以不用做后期了,但只能用专用云台,我看网上测试视频都很清晰,SJ5000我买了,测试视频在这个贴子里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92000&page=1#pid14163965,你可以参考一下子,个人觉得玩玩也行,但芯片是AIT的了,SJ6000就是比5000多个WIFI功能了,效果一个样,先弄个玩玩,真需要了再上个狗3+或狗4了。买的时后详细问一下卖家,因为是山赛,这个市场确实太乱,各家的产品可能会有些出入,而决定录像质量好坏的就是镜头,感光部件及处理芯片,差一项图像就差不少。

楼主:
sj4000淘宝上有大屏的,和小屏的有什么区别?希望能给一些购买链接。

楼主:
还有DYS的怎么样

网友:
买个SJ4000就行了,记着跟卖家说要带AV实时输出的,并且OSD可以关闭的,比普通SJ4000贵一些,卖家一般都会配一根USB转AV线。当然有米买带WIFI的最好了,避免USB线拔来拔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