睿思凯X9D遥控器设置的心得

楼主(2014-10-25):
    在今年1月份购买的此控,已使用近1年,确实体会到开源控的强大功能。可以说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其做不到的。由于此控为开源,固件不断更新且为英文界面,对于使用者确有不便。再者此控无中文说明书,这也会造成许多有意愿购买者却步。下面谈谈我的设置与体会。
    我的3D飞机起飞重量250克,原先用天地飞遥控器,接收机为4通道(后改为5通道,重量为2.5克)。为实时监控电池电压,安上了电量报警器(去掉数码管后重量为6克)。接收机与电量报警器合计8.5克。
    后改为睿思凯X9D遥控器,接收机为D6FR(重量7.1克),具有双向功能,能实时回传数据。为回传电池电压,自己做了个电压传感器。此传感器有卖的,但体积稍大,我做的很小(重量0.7克),并将其直接与插头焊接,使用十分方便,接收机与电压传感器合计不到8.0克(请注意此传感器只能用于带模拟量输入的双向接受接机)。
电原理图:
电子元件均为贴面元件,对精度要求不大,我用的是拆机件。
电压传感器封装前:

电压传感器封装后(热缩管封装):

与接收机组装后:

大家可能有疑问,传感器为何只有电压输入端(电池正极),而无接地端(电池负极)呢。因为接收机本身的接地端已经接了电源负极,即电源负极共用,故省掉一条接线。
电压校准界面:

调节A2Range得数值的大小,使下图中的A2 数值与万用表的数值相等即可。
    下图中的T1为油门启动计时器,只要油门一启动就计时。T2为油门百分比计时,其按油门大小的百分比计算时间。用其计算电池是否使用到时比较准确,基本不会使电池过放电。

这是开机界面:右侧的显示的THsT1TH%T2

混控界面:
    从图中可见通道1为襟副翼混控,由开关SE控制。

    从图中可见通道6也为襟副翼混控,同由开关SE控制。

    这里着重说说有关电池计时功能:因为经常忘记将T2计时器手动归零,故我将其设置为拔掉飞机电池后其自动归零。下图就是自定义开关的设置。你会问为何不设置成a<x呢(这里的RSSI是接收机接收的信号强度),拔掉电池后当然RSSI就为零了,用其作为触发条件不好吗。一开始我就是按照此思路设定,但根本无法工作,我是百思不得其解。

下图是飞机接上电池后电机工作了几秒钟后的界面:
这是飞机拔掉电池后的界面。从中能看到T2已置零(成功设置后的界面):
我仔细研究了拔掉电池后的界面,注意到界面下面的字符NO DATA即无数据。也就是界面中的数据是数显寄存器存储的数据,而此时CPU中并无相应的数据,故a<x不成立,因此无法工作。后我将其改为a>x,并在自定义功能一项中将CS1改为!CS1,即CS1的非,这样工作就正常了。在此仅作为抛砖引玉,望模友们积极发表看法。

网友:
神控~~就是看不懂~

网友:
open-tx确实强大

网友:
不错 帮顶  典型的分压网络

网友:
一头雾水

网友:
技术贴,必须顶。

网友:
技术强,顶一个。

网友:
不是不懂~~没点水平还是不要玩这控!!

网友A:
电压传感器的线是接哪里的?

网友:
有个疑问。当接收机距离遥控器距离太近的时候。rssi回传数据会丢失。、、T2就归零了。。。算不算有bug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传感器的线是接哪里的?

Flvs接hub配合老点的接收机使用,FLvss直接插在X8R上面。

楼主:
回复11楼,电压传感器接线方式见电原理图。
回复12楼,控与飞机的距离只有近20公分时rssi才为零,这就是飞机撞人前的征兆,我已经用了近一个月了,十分的爽。

网友B(2015-06-14):
x9d小体积电压传感器,很赞,不知道x8r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x9d小体积电压传感器,很赞,不知道x8r能不能用。

只有d系列接收机能用,d系列接收机的回传输入端口为AD接口,即模数(模拟,数字)输入口,输入为模拟量,可用简单的分压电路将动力电源降压后给接收机(接收机的AD输入电压最高限为3.3v,超过此限很容易损坏)。x8r和其他X系列接收机需用专用的模数转换模块,其要比简单的分压电路复杂多了。

网友(2015-08-09):
请问楼主 天地飞 接收机4通道 是怎样改为5通道的? 我的也是穿越机 用的是天08X,9通的接收机太大,太重了, 但天地飞4通又不够用, CC3D最少要5个通道

楼主:
请看链接天地飞4通道接收机的改造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7&fromuid=64779

网友C(2016-01-04):
楼主技术不错,赞
以后入x9e,扩展为32通道

网友D(2018-11-05):
新手前来学习

网友E(2023-04-13):
朋友这控的说明书有吗?求助发一份。
517839131@qq.com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