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解决高清图传遥控通道不足的问题?

楼主(2014-10-25):
我用的大疆高清图传作为遥控通道,遥控器是14SG,通过图传的DBUS输出给A2,这样可以完成飞控的A、E、T、R、U和飞行模式、返航、IOC飞行等动作。

但是,A2标注的几个舵机PWM输出端,除了可以控制起落架以外,就没有任何输出了,我也没有办法用第二个7008SB来接收9~12通道的信号,因为高清图传干扰2.4G的接收机。

我在想,有没有其他DBUS(估计和扶她吧SBUS兼容)转PWM输出的***,这样我就可以接到DBUS端,输出9~12 CH的PWM信号去控制那个该死的5D3非高清云台

补充一些图,让大家看得清楚一些:

网友:
安装手机方法是亮点。。。大赞,我的另外用夹具,不方便

网友:
非高清云台按官方的方法就是另外接5.8g的控。。。

网友:
要小心了!昨天这样飞不小心高清图传掉了

网友A:
您好,高清图传是支持FUTABA的12通道的,在TRAINER菜单里修改CH MODE到12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高清图传是支持FUTABA的12通道的,在TRAINER菜单里修改CH MODE到12CH.

参见第二张图片,DBUS出来的信号给A2的X2口,按照说明可以定义一些通道让F4~F1输出PWM的舵机信号。

但是,除了F1可以输出给起落架以外,其他信道在调参软件里面既不能映射,也没有输出。

我准备买一个FrSky 的sbus to PWM的转换器,接到DBUS上,让它输出9~12CH来控制那个该死的云台,不知道是否可行?

楼主:
现已查明,是教练线检测不到9CH以上的通道,要用一分二的教练线,接两台遥控器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已查明,是教练线检测不到9CH以上的通道,要用一分二的教练线,接两台遥控器才行。

啊,这样子啊

楼主:
现在用一根线教练线,高清图传的调参软件可以检测到1~12CH的动作,但是通过DBUS接口给A2以后,A2的调参软件9~12CH滑块没有反应  :(

网友:
商业控的弊端,不好解决

楼主(2014-12-02):
更新一下,现在终于解决了:

在高清图传的地面端调参软件中,有关于17通道以上的设置,把17~~20通道映射成9~12通道,A2调参软件里面就可以看到了,当然,A2里面的通道也不是和17~20通道一一对应的关系,要自己去找到相应的通道,这样就可以在A2的 F1~F4端口输出了。

鄙视DJI的产品经理,不认真地完善产品,说明书不清晰,BUG不修复,带着问题出售产品,这样永远没法做出一流的产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更新一下,现在终于解决了:

在高清图传的地面端调参软件中,有关于17通道以上的设置,把17~~20通道映射 ...

恭喜!
用了高清图传后,在10CG上,无法实现对微单的红外无线遥控。烦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
用了高清图传后,在10CG上,无法实现对微单的红外无线遥控。烦死了。

是通道数不够,还是给了指令不动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通道数不够,还是给了指令不动作?

无法再腾出一个通道给三段开关。
向大疆技术员咨询,确认WKM没有多余通道了。

对于这种情况,表示很失望。

楼主:
合理分配一下,也许会调整一个出来吧?

或者有D-BUS接口出来,外接***,总之,10个通道都要用上。

网友:
我也有高清图传想出,全新的,那个有兴趣

网友C(2015-02-23):
2.4G给视频用 其他的用futaba转切糕433来控

网友(2015-04-07):
引用 网友C:
2.4G给视频用 其他的用futaba转切糕433来控

多谢提供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