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1遥控器里面的插口和开关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4-10-25):
精灵1遥控器里面的插口和开关干什么用的。画红圈的2个位置。

网友:
开关你就试试嘛   另外那个估计是链接电脑升级固件的吧   沙发~~~

网友:
天机不可泄露,还是等技术吧

网友:
插口是micro USB 用来升级固件调试用的  开关应该是复位键

网友:
一个联机。另一个对频的吧(乱说的)

网友:
Micro-USB可升級固件!及調整、校準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