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处女贴! 近期准备入魔 潜水了很多天 但是还有很多问题

楼主(2014-10-25):
最近想入魔 潜水了一阵了 但是还有很多不明白的问题 自己都觉得是比较入门的问题
看了很多论坛里高手的帖子 但是越看越迷糊 可能我的问题也是很多新手入门的问题吧
以前从来没玩过航模 玩过一阵单片机
下面提出一些我的基本问题
一个多轴飞行器包含哪些部分,我自己理解的
机架
电机

电调
飞控
电池
遥控
云台
充电器
下面问题来了·····
1、常规的机架除了几轴之外还有什么区分吗?我想买那个飞跃650四轴机架 选择机架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2、飞控都具备些什么功能?都有哪些比较热门主流的品牌?同品牌不同的飞控有什么区别吗?潜水时经常看到的有大疆 零度 APM XA
3、OSD?IOSD?图传?是一个东西吗?都是干嘛的?都有哪些比较热门主流的品牌?
4、GPS?是单独的?
5、飞行器上的遥控接收器式单独的吗???
6、云台需要单独供电和单独控制器吗?
7、遥控器是要单独发射器?地面的监视屏也要接视频的接收器?
还有 我预算1万块以内 四轴 基本就是想挂Gopro Hero4 或者3+ 飞行拍摄20分钟左右
配置方面有哪些东西可以初期就选择比较好一点的?不想走弯路 我看到好多大大飞行器都在换 貌似遥控器没必要都换吧?
还有FPV4轴或者6轴 大大们能分享下自己的配置吗?最好是全套的 不然搞不明白 谢谢了~!~!·
谢谢论坛里的大大们帮助小弟弟·!

==============================================================================

现在搞明白一点了 下图从电调往后的数据跟供电是怎么连接的?直接进电池还是飞控控制电源的?还缺些什么??我想把这个图完善起来 攒机的时候可以明白些

网友A:
你这要求!一万远远不够!!!!

网友B:
不走弯路是不会成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要求!一万远远不够!!!!

没概念啊······那多钱够呢 我看到精灵和华科尔H500 都不算贵 所以估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走弯路是不会成功的

少走弯路嘛 黑黑

网友C:
首先要飞,就会炸的,所以不管是什么,只要能飞,炸起来便宜就好。觉得精灵1代好,电池通用,v1.1.1的肚子里和2没多少区别,换下桨
然后开始弄套遥控器,学会飞模拟器,调整发射机,调试发射机里的油门混合通道设置,弄ppm和sbus输出
再后弄个apm,pixhawk,openpilot,wmc,naze32,什么的,学会设置软件,飞行模式,把精灵肚子里东西改了。觉得精灵很耐炸的,估计能存活到这个阶段

然后开始学装空机,到ecalc.ch上,反复用飞过的数据模拟,然后按照自己的飞行要求和负载,设计空机参数
然后开始弄空机套料

建议不要用飞跃了,设计太老,中心板软,折叠不靠谱,你的需求精灵配狗可以飞,如不想折腾,一直改装精灵1就可以的,弄图传,测试拉锯,电池保养,慢慢就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要飞,就会炸的,所以不管是什么,只要能飞,炸起来便宜就好。觉得精灵1代好,电池通用,v1.1.1的肚子 ...

精灵2+H3-3D是不是不带图传啊? 遥控也没有视频监控貌似 需要自己添加什么东西?
华科尔H500怎么样?看样子比精灵2性价比高一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要飞,就会炸的,所以不管是什么,只要能飞,炸起来便宜就好。觉得精灵1代好,电池通用,v1.1.1的肚子 ...

精灵2+H3-3D是不是不带图传啊? 遥控也没有视频监控貌似 需要自己添加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楼主:
精灵2+H3-3D是不是不带图传啊? 遥控也没有视频监控貌似 需要自己添加什么东西?

iosd跟图传不是一个东西?我看到有个改的帖子 用的TS832和iosd mini这两个都是干嘛的?

网友:
你如果预算在3000.请最好准备6000.否则飞不起来是很有可能的

网友:
1万直接dji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常规的机架除了几轴之外还有什么区分吗?我想买那个飞跃650四轴机架 选择机架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2、 ...

为什么没人能回答我点实质性的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常规的机架除了几轴之外还有什么区分吗?我想买那个飞跃650四轴机架 选择机架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2、 ...

以前玩过单片机和无线电 飞控应该就是编好程的单片吧 电调是PWM调速用的? 将控制和获取的数据反馈给单片 单片程序集中处理  遥控接收信号进入单片 通过单片控制电调  gps应该是获取飞行器的实时位置数据及飞行姿态的吧 gps模块里是不是也包含陀螺仪? IOSD不知道是干啥的 云台应该也是接单片控制的吧?还是要单独的模块?图传是只处理视频数据还是可以同时控制云台?逻辑电路和控制电路是否分开?

网友D:
1.飞跃650机架是一款应用比较广的机架,在650的基础上可以搭配dji三轴云台挂gopro,如果你不是追求新奇,常规结构的多轴电机位置都是对称分布。
2.现在市面上的飞控类产品大多集成gps,电子罗盘,加速度计可以在飞行阶段自稳,路径导航等,热门一点的有:DJI 零度 Xaircraft 飞宇等品牌 另外开源飞控;热门一点的有 APM PIXhawk KK 玉兔 MWC 等不过这类飞控主要针对电子硬件,计算机技术功底扎实的爱好者,涉及软硬件调试较多
3.OSD和IOSD只是叫法不同,值得关注的是OSD-on-screen display 视频叠加,就是把飞机上面的各项参数远程叠加到显示屏上,具体功能差别较多,请详细对比,IOSD是DJI针对其飞控产品推出的一款视频叠加硬件,一般情况下这类商品飞控OSD硬件都是配套的,可能不兼容其他产品。
4.GPS是中级以上飞控标配产品,一般也是成套配置,只是安装位置单独于飞控之外。
5.大多飞行器上面必须带有遥控接收机,此接收机与遥控器配套,就收来自于地面端对飞行器的姿态模式控制。接收机通过导线与飞控连接起来。
6.云台一般都是需要单独供电的,也是需要单独控制器的,一些开源飞控上面集成云台控制,不过效果不太好。
7.遥控器和接收机是必备的,这是飞行器最重要的一套指挥系统;地面显示器一般通过5.8g图像传输系统取得飞行器摄像头采集的视频信号,然后发射出来,地面对与之对应的应该右5.8G接收机连接显示器。
8.建议楼主、直接上精灵一类商品套材
自己组装估计你暂时玩儿不动

楼主:
原来有的飞控里还集成了三轴加速和三轴陀螺仪啊 貌似还有气压计 怪不得卖这么贵······

网友E:
回答你几个基本问题
3、osd是视频叠加,把飞行数据(高度,位置,速度等)叠加到视频上,飞行时可以实时看到数据。图传是视频发射器,把视频实时传到地面
4、gps一般是跟飞控分开的
5、遥控接收机是单独的,买遥控时就带有接收机
7、地面的监视屏需要一个图传接收,建议买集成图传接收及电池的一体屏,少很多线,方便

网友:
你这潜水还不够  当地有模友吗  要学会用论坛的搜索功能

网友:
建议新手 1。先买个哈博森的小四轴练练手 价格便宜 耐炸 维修成本低 东西也不错 只是没有无头模式            2.  或者买精灵 省心 省力
            3。再考虑自装小四轴 450 550之类  建议配置时得考虑以后设备升级 免得重复购买
            4.  可以装个大点的家伙

                 经济较好的可以直接 2
                 动手能力强的可以直接3
                 动手能力强的土豪可以直接4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答你几个基本问题
3、osd是视频叠加,把飞行数据(高度,位置,速度等)叠加到视频上,飞行时可以实时看 ...

谢谢 谢谢 太有帮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飞跃650机架是一款应用比较广的机架,在650的基础上可以搭配dji三轴云台挂gopro,如果你不是追求新奇,常 ...

太全面了 谢谢 涨姿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