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白D10 4.0.1固件【求解KT扳混控】谢谢。个人大神

楼主(2014-10-25):
D10。4.0.1固件。不知道怎么设置混控。。我飞的也就2个
舵机
、副翼+升降混控。。怎么设置都不行。。。升降没反应。。副翼,左右就一边在动。。。求大神。。。谢谢、。。。

网友A:
把1通道里面叠加个升降舵也就是2通道不就行了嘛 我用的是黑色D10固件和你的一样 要是不行我给你拍照片

网友B:
D10很简单,两个舵机分别插在接收机的副翼和升降通道,D10上面不用别的设置,只要在模型设置---机翼类型里面选择三角翼即可。
如果反向,交换接收机上的两个通道

网友C(2016-08-24):
楼主的4.0.1是中文的吗?可以发给我一份吗?yijiaqin@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