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安装

楼主(2014-10-25):
求助,X3的锁尾装左边和右边的区别。
开始装机就装错了,如果改到左边的全拆。

请各位说说区别,抱拳感谢了。本人第一台新机,也算正式入魔了。

本人7月20入魔,一直飞二手机,现在正飞8字,后退小航线,倒飞4面悬停。

网友A:
没区别就是舵机设定的时候可能要修改舵机臂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区别就是舵机设定的时候可能要修改舵机臂方向。

就是方向舵反向呗,其他物理件用不用动。抱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方向舵反向呗,其他物理件用不用动。抱拳了

物理的没啥一样搞就行注意舵机臂和尾舵拉杆。尾舵拉杆和L臂相互接近90度就好。

网友:
没区别...就是一个舵机运动方向的区别~

网友:
习惯中规中矩的我 把舵机安放在了右边

网友B:
擦。。我装的时候完全没注意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擦。。我装的时候完全没注意方向!

你装到那边了?

网友C:
没事,我也和LZ一样,装反了,装好后总想拆了重装,但是考虑到X3这塑料多还是少拆为妙。后面飞飞就习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事,我也和LZ一样,装反了,装好后总想拆了重装,但是考虑到X3这塑料多还是少拆为妙。后面飞飞就习惯了。 ...

抱拳感谢了

网友:
和我一样

网友D:
楼主厉害!三个月会这么多 我半年只会四面 简单航线 倒飞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厉害!三个月会这么多 我半年只会四面 简单航线 倒飞对头

二手机没心里压力

网友D:
也是哦 我X3飞得谨慎 一百多起落未炸

网友:
好机,只是经历过觉得无爱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是哦 我X3飞得谨慎 一百多起落未炸

请教一下,你的X3锁尾球头装到什么位置?下图。。。

网友D:
我装的最靠里的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装的最靠里的孔

最下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装的最靠里的孔

装最下面的孔,那个连杆不是就斜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最下面的孔,那个连杆不是就斜了么

不会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装最下面的孔,那个连杆不是就斜了么

不好意思 刚才看了下 是中间孔位 有一点变形但是不影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 刚才看了下 是中间孔位 有一点变形但是不影响吧

感谢,我问了,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