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pro相机AV输出

楼主(2014-10-25):
gopro相机AV输出要对相机设置什么嘛?谢谢了。

网友A:
设置制式为PA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制式为PAL

感谢泡泡大师回复我,嘿嘿,我去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制式为PAL

泡泡老师我设置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B:
有TV模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TV模式吗?

不懂啊。说的有AV输出当时线连好没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懂啊。说的有AV输出当时线连好没反应。

相机里面设置有没有TV模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泡泡老师我设置了还是不行啊

狗几?怎么连线的?懒鬼,提问不上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狗几?怎么连线的?懒鬼,提问不上照片。

狗4银色

网友A:
狗四,目前还没有人上狗四连接发射机,还不知道是否能用这个狗三的转换器。你试试把黄线 黑线接电视机,看电视是否能看到图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狗四,目前还没有人上狗四连接发射机,还不知道是否能用这个狗三的转换器。你试试把黄线 黑线接 ...

卖家说的可以得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卖家说的可以得嘛

方法不是教你了吗?
先用电视机看能否输出视频信号?没有视频信号输出,接对线也没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不是教你了吗?
先用电视机看能否输出视频信号?没有视频信号输出,接对线也没用呀。

我是学生,学校没有电视,显示器又不敢拆开,卖家说重新发一根线来。谢谢了

网友C:
按住音量+,黑屏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住音量+,黑屏输出。

+   ???是哪个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不是教你了吗?
先用电视机看能否输出视频信号?没有视频信号输出,接对线也没用呀。

泡泡老师之前线有问题,重新发的线来就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泡泡老师之前线有问题,重新发的线来就对了。

店家害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店家害死人,

泡泡老师,我整了个穿越机。用cced看的你的视频。这个飞控加gps能和零度S4那样定点定高嘛?

网友:
没有CCED飞控,只有CC3D,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