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挖机 请高手推荐一下油泵 换向阀 有福利哦

楼主(2014-10-25):
麻烦大家推荐一下    油泵   换向阀    还有行走装置是用蜗杆还是用3-4个齿轮减速呢     我在淘宝看到有卖笑的液压齿轮泵的不知道行不行啊  呵呵   准备做1/12的  大家推荐一下   先谢谢了

网友A:
干脆买个微挖的阀组总成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脆买个微挖的阀组总成好了

谢谢关注   能不能说清楚一点啊

网友:
毫无撸点
   泵得选齿轮泵或自制齿轮泵    换向阀头发疼   推杆用不锈钢气缸代替   回转塔的线切割自制   行进马达用雨刮器电机吧  链条用双耳弯板链条  再买铁条锯断钻孔 用铆钉枪铆在链条上》》》》》》》》》》》》工程浩大  楼主谨慎  别伤身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   能不能说清楚一点啊

实际的挖机,使用的是变量泵把液压油送一个主阀分配给大臂/斗杆/铲斗/左右行走/回转。这个阀又要实现某些优先功能,比如动臂优先或铲斗优先。
最后,液压油从回油油路产生备压,反馈给液压泵调节输出排量。(这中间又有正流量和负流量之分)
你想做液压的,这些都是避开不了的。总之较为复杂。

国产挖机大部分是进口的川崎液压系统配康明斯/洋马之类发动机。

你要做得简单,可以使用气缸加电磁气阀,气动的问题是气体可以压缩,操纵起来不能悬停,特性和油压的不一样。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使用电千斤顶做液压缸,这个的问题在于缓慢可控,只能演示。
实际的挖机几乎是最优方案了。但是系统复杂,看你怎么权衡选择了。

网友:
我是来看图片的

网友:
      工程浩大     慢慢来  吧   孩子

网友B:
LZ想做挖机,精神可加,有志气,必成大器。我把握做的平民版的挖机图片给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想做挖机,精神可加,有志气,必成大器。我把握做的平民版的挖机图片给你看看,

大哥说话好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想做挖机,精神可加,有志气,必成大器。我把握做的平民版的挖机图片给你看看,

哥们你QQ多少  有事要问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你QQ多少  有事要问你

你q我加你

楼主:
496995847谢谢
凑数凑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Z想做挖机,精神可加,有志气,必成大器。我把握做的平民版的挖机图片给你看看,

这个好,如果有更详细的帖子就更好了!配件详解

网友:
1:12机身有多大啊?

网友:
我这个台应该比实际小点,因为底盘链条买的时候短了点,就没按标准的做,底盘38CM*25CM,大小臂,挖斗伸开110CM.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如果有更详细的帖子就更好了!配件详解

你好,这个没有详细的拍下来,也没有按图纸去做,都是按思路想一步做一步来的,中间还改过大臂,挖斗,和机尾。底盘38CM*25CM,大小臂,挖斗伸开110CM.4不像的产品

网友:
可否告知成本如何?

网友D:
不管用什么泵和阀还有油缸,你会发现内漏什么的很不爽,更不爽的是漏油,一旦漏油那基本你都会想放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管用什么泵和阀还有油缸,你会发现内漏什么的很不爽,更不爽的是漏油,一旦漏油那基本你都会想放弃。

哥们  你说的内漏或者漏油现象时硬件问题还是人的原因啊    麻烦告知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  你说的内漏或者漏油现象时硬件问题还是人的原因啊    麻烦告知一下

肯定是加工因素有些是工艺不成熟,有些是设备有限达不到精度,自己有设备的话建议自己慢慢做,研究透了不需要很好的设备也可以搞的很好,毕竟是模型,在很多方面不需要非常好的设备。

网友E(2015-02-01):
引用 网友A:
干脆买个微挖的阀组总成好了

微挖的阀组网上都有买嘛?淘宝我没找到啊。请指教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微挖的阀组网上都有买嘛?淘宝我没找到啊。请指教啊,谢谢!

微挖斗量大约0.2方,30马力左右。

你这个模型是否可以考虑电机驱动的油缸。(电机带蜗杆做直线运动那种,免去油泵阀、液压分配这些麻烦事)

网友(2015-05-25):
引用 网友B:
LZ想做挖机,精神可加,有志气,必成大器。我把握做的平民版的挖机图片给你看看,

牛逼,做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