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N6P 12N8P 450直升机电机绕线求助

楼主(2014-10-25):
9N6P按照这个方法绕线 请问三角接法怎么接呢 12N8P按照这个方法绕线 请问三角接法怎么接呢

请知道的高手帮忙按照中文标记的红头-绿尾这样对应的解答一下 谢谢

网友A:
红头=A 红尾=a 蓝头=C   ...例推......
三角接 Ab   Bc Ca
Y接 abc接在一起 ABC单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头=A 红尾=a 蓝头=C   ...例推......
三角接 Ab   Bc Ca
Y接 abc接在一起 ABC单独!

网友:
模型上用的  有Y接吗?  一般不都是三角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红头=A 红尾=a 蓝头=C   ...例推......
三角接 Ab   Bc Ca
Y接 abc接在一起 ABC单独!

请问可以用分布式绕线吗   现在刚弄懂分布式绕线方法 跟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可以用分布式绕线吗   现在刚弄懂分布式绕线方法 跟原理

槽(N)跟磁(P)是有规律的!如果N跟P没变的情况下!自己随便乱绕是不行的!绕线网站上的ABCabc是绕线的方向!

网友:
个个都是高手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