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舵机的朋友帮帮忙,

楼主(2014-10-25):
有没有谁知道那种舵机可以转200—300度之间,在淘宝那看个270度的要80块,有没有更便宜的,要求都很低的,大家帮帮忙。

网友:
有可以一直转的

网友A:
Turbo 9536MG,40块
MG90S,16块

网友B:
简单,电位器换一个就行了。

网友:
你可以在原电位器两边各加一个电阻,行程超过200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urbo 9536MG,40块
MG90S,16块

这两款都是360的,不行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电位器换一个就行了。

不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