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APM地面站航点规划中延时控制在哪儿

楼主(2014-10-25):
问1:pc的APM地面站航点规划,希望在每个航点上都能够悬停2-10秒钟,如何调
问2:如何实现APM,PIX用地面站自动触发相机快门(其实我想借助快门通道控制一个舵机机械爪)

网友A:
第一个问题 如图选好航点位置后 打开航点编辑菜单 命令 设置为LOITER-TIME Times 就是对应航点的悬停时间  第二个问题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 如图选好航点位置后 打开航点编辑菜单 命令 设置为LOITER-TIME Times 就是对应航点的悬停时间   ...

严重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 如图选好航点位置后 打开航点编辑菜单 命令 设置为LOITER-TIME Times 就是对应航点的悬停时间   ...

LOITER-TIME Times是什么?

网友C:
楼主你好!
我有一套3DR 的PIX4,但不会用,能否给予一些帮助?我连怎么连都不知道,或者告诉我哪里有相关的资料给一下?
先谢谢了

Q:腰而玲留要把流玲

网友:
同问第二个问题,我要么设置没用,要么飞控重启,恐怖

网友:
引用 网友B:
LOITER-TIME Times是什么?

悬停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
我有一套3DR 的PIX4,但不会用,能否给予一些帮助?我连怎么连都不知道,或者告诉我哪里有相关 ...

看看泡泡老师的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