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啊,我的800瓦水冷主轴运行中突然变慢是咋回事

楼主(2014-10-25):
我的800瓦水冷主轴运行中突然变慢是咋回事,快停了又重新加快恢复正常,在雕刻过程中一两分钟就出现一次。

楼主:
奇怪了,打开了控制箱盖,故障没有了,本来以为是变频器过热了,可是摸了摸不热,出现故障时变频器风扇停转了,变频器板子上的继电器动作,这到底是咋了

网友:
过载了么,主轴轴承没事么?代码正常么

楼主:
就是变频器的继电器频繁启动,无法工作,开机一分钟继电器就开始劈啪作响,无法工作

楼主:
主轴没有故障,我的机器,很爱惜,不经常用。

网友:
应该是变频器故障吧

楼主:
修好了.
一个晚上的努力,拆下变频器,以前没有接触过变频器和水冷主轴,只是使用,这次的故障让我对变频器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上网搜索,大着胆子将变频器拆下来,仔细观察,看看故障究竟在哪里,凭着自己干过家电维修的经验,认为变频器的继电器频繁动作应该是电路被保护了,故障可能在开关电源部分,再仔细观察了解,把变频器的大致原理弄清了,上面有220v桥整流,滤波,开关电源  ,单片机电路控制逆变器,输出三相高频交流电,驱动主轴高速运转。搞清原理后,基本确定单片机还有逆变器没有故障,因为开机一分钟内主轴工作,随后故障出现,断开电源,先看看板子有没有虚焊,板子的焊接水平很糟糕,吧有可能虚焊的部分全部补焊一遍,上电故障依旧,抚摸各个元件,发现7805发烫,我I想变频器的工作电流大,7805发烫也正常,在看别的元件,主要检查开关电源,一下子发现电源模块VIPER12A烫手,马上搜索资料,开始重点检查外围电路,终于发现VIPER12A的一脚上的0.1UF的电容被击穿,找了个瓷片电容焊上,弄好开机,故障消失。VIPER12A烫手,我还以为它报废了,现在看,这个集成块真结实。
今天把控制箱装好,开机工作,5个小时,没发现有问题。

雕了几个东西。

网友:
高手啊。这样自已也可以修

网友:
辅助工作开关电源故障。

网友:
高手,既玩到,也学到,DIY的精髓都体现到了。

网友:
不愧是高手啊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