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naza飞控为什么推到50%多点,就猛加油呢

楼主(2014-10-25):
我的naza飞控为什么推到50%多点,就猛加油呢
而且是搜一下就上去了,为什么  dou不敢飞了

楼主:
好黑人额

网友:
正常啊,这是NAZA贴心设计,否则就和手起飞没有差别了。

楼主:
我的是天七

网友A:
用这个飞控前,你该好好看看说明书的,油门50%以上才能起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飞控前,你该好好看看说明书的,油门50%以上才能起飞的

关键是到了百分之50了,就猛加油差不多彪满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到了百分之50了,就猛加油差不多彪满了

各个电调有没有进行过油门校准,如果有校准过应该不会出现一过50%油门线就狂飙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个电调有没有进行过油门校准,如果有校准过应该不会出现一过50%油门线就狂飙的现象。

校准过的

楼主:
视屏来了  naza 这个问题大家没遇到过把,请老鸟们看看原因,小弟谢了

网友A:
视频看过了,蛮正常的啊。你飞过没?

网友:
还有刚开始螺旋桨转的这么慢,是因为在GPS和姿态模式下设定了较低的怠速,如果改为手动模式,那就不一样了,随着油门的加大,转速会提高的。你可以试试看切手动模式,如果还这样,那是飞控有问题了。

网友:
大疆飞控是这个样子的,百分之五十的油门为悬停油门,也就是说基本上百分之五十以下油门都很小

网友B:
带桨测试胆子也够大
你把机器固定在地上推油门,机器判断此时应该上升,但是飞机没有上升所以油门会自动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看过了,蛮正常的啊。你飞过没?

你们没看到油门到一半多一点就猛加油啊,基本是满油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桨测试胆子也够大
你把机器固定在地上推油门,机器判断此时应该上升,但是飞机没有上升所以油门会自动加 ...

开始没固定一下就上天了直接到屋顶,我不干不固定测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始没固定一下就上天了直接到屋顶,我不干不固定测试了

把桨拆了测试啊,房间里你都敢装着桨测。。胆子实在太大了

网友:
这样没错呀,启动到50%油门一直都是慢转,基本不会随你油门大小改变,到达50油门说明遥控者明确起飞目的,这个时候飞控控制基本升力等于重量了,转速一下会提高,你在推上去就会离地了

网友:
正常 以前不这样 很平顺的加速的话 起飞瞬间容易让飞机翻掉 得人为的猛推一下油门 飞起来后油门再来回来
后来大酱人性化的在飞控里加了这个功能了  避免新手起飞翻掉 明白?

网友:
第一次用NAZA可以理解!習慣就好了,看視頻無異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