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小问题!

楼主(2014-10-25):
1:请问,大家常说的1s电池、2s电池,这个单位s到底指什么?
2:请问,大家常说的1s电机、2s电机,这个单位s到底指什么?
3:请问,大家常说的尾翼的单推、双推,这个单、双推有什么优缺点?
4:请问,大家玩的小机,如977、02s等所使用的H臂主旋头系统,有什么优缺点?
5:请问,大家玩的直升机,有分轴传和皮传的,请问两种传动方式有什么优缺点?
6:请问,大家玩的直升机,有塑胶和金属主旋头的,请问两种材质的主旋头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
请问,你有好好潜水吗?

网友:
继续潜水

网友:
我也想知道啊哈

网友A:
1.s就是个,1s就是1个,2s就是两个。lipo的1个s是最高4.2v life的1个s是最高3.6v    2s就是两个1s 3s就是3个1s 4s就是4个1s 5s就是5个1s 6s就是6个1s 串联。
2.s就是电压,1s电机,就是支持1个s电池的电压的电机,2s电机 就是支持2个s的电池电压的电机。然后你可以看见用12或14s的电机。那么问题来了,挖掘机哪家强?
3.双推和单推要看机身的具体设计,并不能绝对的说有缺点。
4.没玩过小飞机,一般提到的3d飞机,大多指螺旋浆单桨长度超过325mm及450大小以上的飞机,切隐藏的条件是机身坚固可靠,金属的cnc以精度衡量价格,所以飞机很贵。
5.传动方式在实际飞行中并无忧缺可言,切皮带传动不仅仅用于尾部动力传输,一些分级齿轮的传动也会依靠皮带,比如sab,比如logo700.当然,在竞速领域,时速在180公里到300公里之间,这些飞机对转速及强度要求更高,切对震动也特别敏感,齿轮和齿轮之间高速运转产生的一些列问题,如震动,摩擦。都可以用皮带解决,所以竞速机都是皮带。3d机的轴传相对难维护,维修成本较高。所以皮传的飞机一般定位在练习。在特定的一些飞行动作,轴传动力损失较小,皮传动力损失较大。
6.塑料桨夹无法承受700mm以上桨的离心力,及韧性,所以你不会看见700级大小的3d机有塑料旋翼头。在600以下的飞机中,塑料和金属的区别在于反应硬度。这属于个人喜好。并无忧缺。
好学多问是好事,群里有很多热心的朋友会帮你。模型的乐趣,在于研究。飞行的乐趣,在于刺激。模型是激情的。圈子是快乐的。但必须建立在兴趣和对物理的悟性上。直升机是典型的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所以对他迷恋理所当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1.s就是个,1s就是1个,2s就是两个。lipo的1个s是最高4.2v life的1个s是最高3.6v    2s就是两个1s 3s就是3 ...

谢谢!谢谢您这么热心地来指导我!真是感激不尽!以后多多向您学习!!!

楼主:
还有别的意见吗?

网友(2014-11-25):
先潜水吧,慢慢你就会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