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433转发模式舵机抖舵问题,大神请进

楼主(2014-10-25):
我用的是A控433,如果直接从控上引线到433上就不会有抖舵问题,如果用转发模式就会严重抖舵,请问下各位大神,怎么解决啊?

网友A:
有严重的干拢,这个要注意了。
然后看A控上 的信号强度,你也可以插个舵机放接收那里看看,会不会抖,
还有就有其它的舵机抖不抖,要是只有一个抖的话,换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