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1改2代外壳

楼主(2014-10-25):
小精灵1感觉还挺好飞的,携带也方便,买回来后升级了中心板,安装了H3-2D云台和狗3+,一直飞着也挺顺手,不满意的可能就是续航时间。
后来为了增加续航时间组装了H4,6S的电池,续航时间倒是上去了,可携带太不方便了,就那个电池就重的不得了。
然后就开始考虑给精灵1换2代外壳的办法,搜遍了论坛也没找到相关的帖子,于是就先买了外壳和电池盖。
琢磨了两天发现其实很简单,就是有两个需要注意的地方:1.接收机没螺丝孔安装,找3M胶粘到机壳里面空间大一点的地方就可以了。2.LED连接线需加长,然后粘到电池盖电源开关小孔的位置。
具体看照片吧

网友A:
你上盖 明显 装错位了

网友:
其实还可以吧1的那个灯罩加上去,我就是那么干的

网友B:
需要专用的5400电池吧。普通的放不进去的

网友:
都折腾起来吧

楼主:
就是普通的5400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普通的5400电池

好样的,太棒了,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需要专用的5400电池吧。普通的放不进去的

不是放不进去,不是专用的好像在里面会有些逛荡,所以网上也有卖专用的电池的,就是专门针对2代的空间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是放不进去,不是专用的好像在里面会有些逛荡,所以网上也有卖专用的电池的,就是专门针对2代的空间改 ...

我的5200的花牌。还有格式的。能放进去,但是电池盖子盖不上了,长度有点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5200的花牌。还有格式的。能放进去,但是电池盖子盖不上了,长度有点超

那楼主是什么电池呢,5400能放进去,我这还高兴了一下呢,是不是非要买改造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楼主是什么电池呢,5400能放进去,我这还高兴了一下呢,是不是非要买改造的呢?

我这有花牌、老虎、格式,都是长度问题。线头长也是问题。

楼主:
就这个电池,没什么特别的,放进去是有点逛荡,不过感觉没什么影响,不放心就再买个电池边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这个电池,没什么特别的,放进去是有点逛荡,不过感觉没什么影响,不放心就再买个电池边框吧。

你这个电池就是专门针对2代改的电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上盖 明显 装错位了

哈哈

网友:
不用换壳 精灵1的电池仓扩容也能放下你这个电池 削一削 磨一磨就行

网友:
5400的能飞多久?起飞重量多少??我也想改。

网友D:
哥们来个联系方式行吗请教些问题

网友E:
那个led灯放哪儿是有点纠结

网友(2015-01-03):
楼主你这样设置 线会不会容易断呢 另外第三方的壳好像没洞

网友F:
不错LED位置好,机壳上盖装错了 ,看看

网友G:
正要改装精灵一代的壳 已入精灵2壳 过几天改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