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制造无动力主轴

楼主(2014-10-25):
只看大图
因为感觉想造个小铣,要求可以铣铜,所以买材料做了个小铣,不说废话了。上图

楼主:
事
因为我做事比较拖拉。为了鞭策自己才发上来的。免得烂尾了

网友A:
有设备就是不一样, 顶起来。

楼主:
就是没有设备。要做点什么都要到厂里去加工,而且厂很多设备都有工装,不好装夹

网友B:
顶,楼主记得写详细点啊,我也在计划用ER延长杆做无动力主轴,到时候参考你的

网友C:
。。。。。这个我是不是也要发一组。。。我用C12-ER11-150L做的。。。。普通车床就能搞定

楼主:
er20c20长200.200长60外圆的厚壁铝管,4个深沟球轴承,2个圆锥滚子轴承,用铝管车了盖子,车了轴承垫圈,剩的就做主轴套,,因为我觉得他们做的主轴有点短,怕受力不好,才做的150左右长的主轴套,刀杆后面有螺纹,所以可以用垫圈和皮带轮抵到圆锥滚子轴承那里,就可以拉紧了

网友D:
圆锥滚子轴承是推力轴承吧,,,深沟球轴承以前怎么称呼??

楼主:
圆锥滚子轴承就是类似角接触轴承,深沟球轴承就是6XXX的代号

网友E:
无刷那买的?

网友F:
刀杆是买来就有螺纹的吗?能不能给个连接,到处找这种尾部有螺纹的,谢谢

网友G:
好烂,我说的是相机

楼主:
螺纹在里面内孔,相机是很多年前的手机,刀杆是很便宜,200长42块,我打锥度内孔好像没有失圆一样

楼主:
无刷网上买的70块,不带驱动,自己配的驱动大概180W左右

网友H(2014-12-07):
有设备就是不一样, 顶起来

网友I:
圆锥滚子轴承的噪音你受不了了!

楼主:
以后如果不好就换角接触,我都查 了的一样的尺寸

网友G:
受力小,直接用深沟球的就行,只要螺母上紧,一样不会有跳动

网友J(2015-02-12):
怎么看不见图啊

网友K(2015-07-06):
看不到图啊,兄弟。

网友L:
终于还是烂尾了

网友J(2015-09-23):
为什么看不见图片呢

网友M(2016-05-24):
看不到图

网友M:
发图啊!盼呢

网友N(2019-02-14):
没看到你发的图

网友O:
看不到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