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副翼450 遥控器设置问题

楼主(2014-10-25):
请教一下 我用的是futaba10c的控 控上面如何设置 特别是
陀螺仪
感度和十字盘类型

楼主:
MIX 是选INH 还是ACT MODE是设成GY还是STD

网友A:
十字盘类型看你用什么陀螺仪的 K8 就用单舵机模式 。没有混控的那种

楼主:
以前飞有副翼450 很多东西都 要在控上面调好 。
现在改成无副翼 用K8三轴陀螺仪 ,像油门曲线 螺距曲线 等 是不是通过K8的调试软件在电脑上就能调了。
哪些东西还是要通过遥控器来调呢?十字盘类型 锁尾模式 感度 一定要先在控上调好吗
请老鸟解答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