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牌子的接收机能兼容罗美1.2G1000MW发射机?

楼主(2014-10-25):
如题。我的罗美接收烧坏了不想出个几百买个接收机了。弄个便宜点的接收玩玩算了。有什么牌子和接收能兼容罗美1.2个1000MW的发射机吗?

网友:
1.2G频率一样的貌似都可以啊

楼主:
昨天TB问了个商家他说他家的1.2G柏通接收机不可以和我的罗美1.2G兼容使用。有没有魔友试过罗美发射和其他牌子的接收一起用过啊?

网友A:
1.2g柏通当然可以喝1.2g罗美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g柏通当然可以喝1.2g罗美用

谢谢楼上的回复。我还有点疑问。我的罗美啊1W的而柏通的有800MW和1500mw的是不是随便都可以配合使用?接收机是自动和发射机调频么?
距离和画面有影响吗?

网友A:
柏通1.2G频率表:

4  1080Mhz   5  1120Mhz   6  1160Mhz   7  1200Mhz   8  1240Mhhz   9  1280Mhz   C  1320Mhz   H  1360Mhz

罗美1.2G频率表

CH1/CH5: 1080/1010MHz
CH2/CH6: 1120/1040MHz
CH3/CH7: 1160/1240MHz
CH4/CH8: 1200/1280M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柏通1.2G频率表:

4  1080Mhz   5  1120Mhz   6  1160Mhz   7  1200Mhz   8  1240Mhhz   9  1280Mhz   C ...

1.2G无线四频道接收器
型号:JS1200
调解类型:FM
接收频率:0.9~1.2GHz
接收信号:影音,图像
接收灵敏度:-85dBm
视频输入电平:1Vp-p
音频输入电平:1Vp-p
工作温度:-20~+50°C/-4~+122°H
工作湿度:85%RH
贮存温度:-40~+80°C/-40~+185°H
规格:115×60×20(mm)
重量:160g
电压:DC+9V~12V
电流:500mA
这个合适吗?

楼主:
楼上那个不是柏通
以下是柏通12频道
规格:73×41×14(mm)
发射功率:足800MWW
发射频率:1080/1120/1160/1200/1240/1280/1320/1360
频率控制:数码频率锁相环控制、锁定各锁点。
传送信号:影像、声音同步传输
直线传送距离:300~600M
电压:DC+12V
电流:500mA
发射机正面为柏通LOGO
自带LED显示屏,通电后自动显示频点
型号:JS1200    接收
调解类型:FM
接收频率:0.910G 0.980G 1.010G 1.040G
                       1.080G 1.120G 1.160G 1.200G
                       1.240G 1.280G 1.320G 1.360G
接收信号:影音,图像同步传输
接收灵敏度:-85dBm
视频输入电平:1Vp-p
音频输入电平:1Vp-p
工作温度:-20~+50°C/-4~+122°H
工作湿度:85%RH
贮存温度:-40~+80°C/-40~+185°H
规格:115×60×20(mm)
重量:160g
电压:DC+12V
电流:500mA

网友:
好像有 4个频道 能用

楼主(2015-01-27):
确定可以用了。但是不知道距离怎么样。见到不少人是柏通1.5W发射配罗美接收而我刚好相反。有没有朋友和我的配置一样来说说使用感受多给点意见。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