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看不见啊看不见。新人求知贴。。。。。。。。。。。。。。。。。。。。。。

楼主(2014-10-25):
请教各位论坛前辈,
图传与接收的频道选择有窍门吗,
还是需要特别的设定,还是天线的问题。。。。
今天飞冲浪者飞出去几十米就没图像了。。。后面换了很多个频道,最后稍微好点,能到百来米这样,但是巡航的时候还是时好时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额。。。。

拜托各位指点一二,新人求知贴啦。
(图片涉及价格及购买方式予以删除版主留)

装机

装机

网友:
平板天线对准飞机没?对准了还百来米肯定是图传有问题。500MW的功率3-400米是肯定能有的,你这100米左右也太短了。我300MW发射机,三叶草天线,接收机原装棒子天线,400米。

网友:
干扰应该是,和其他设备距离拉开

网友:
图传坏了

网友A:
你好彩,图传有问题,我的换了2次,换后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彩,图传有问题,我的换了2次,换后无问题

是直接找卖家换的吗?

网友:
大家给推荐一下图传

网友:
可能有干扰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直接找卖家换的吗?

卖家是不管了,自己找厂家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