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H4云台可以不可以上GH3相机的

楼主(2014-10-25):
手上有个GH3相机,想弄个云台,看说明好像大疆的GH4云台也支持GH3相机,但不确定,请问有人知道吗,到底支持不支持,图传输入模拟讯号没问题吧?

网友A:
DJI的不支持 零度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DJI的不支持 零度的支持

零度不要,DJI的说明是支持的,就是没底

网友:
我有DJI GH3云台,你要吗?

网友B:
我有专用的DJI GH3云台,你要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专用的DJI GH3云台,你要不?

新 的旧的,报价

网友:
楼主您好,GH4云台可以兼容GH3相机

网友:
GH4的云台说明书里有说明,是可以用的,换根线

网友:
新旧都有!

楼主:
什么价格,都报下

网友:
GH4可以兼容GH3 像机

网友:
兼容GH3相机图传排线换掉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