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折腾 x8 装好大半 机架好萌啊

楼主(2014-10-25):
昨天收到太兴奋,晚上上了个图,今天一大早起来开始装机,折腾一天终于装好,明天调试试飞。

先上一张装好后的感觉萌啊,纯白色。

机架收到是预装好的,还不错,就是脚架没装需要自己装,而且好容易装出哦,四个孔只要上3个就行了,另一个是跟机臂共用的,坑啊

秀一下布线

盖上板子看着更清爽了,板子上面还有1.5CM的厚度,还可以放别的东西,挺不错,空间没有想想的小

本来飞控想放下面的。机身有两个减震。可惜放不下,只能放下面了,感觉没有都放里面好看,PIX太大个了。。。

飞控简单的接好线,等调试完后在整理

在找哥哥位置开了个孔吧PIX的安全开关塞进去了,看起来还不错。

明天天气好试飞去。

网友A:
原来是你,昨天看完就去买了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你,昨天看完就去买了套

哈哈,先买先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你,昨天看完就去买了套

管夹那里好像没有啥改进呀,还是那么近

网友:
这个机架好毒啊,毒到我了!

网友:
这机架看着很坑

网友:
外观很不赖,就是对机臂定位和折叠结构的设计表示担忧……另外左右轴距大于前后轴距异形X8的稳定性能,有待楼主进行暴力飞行测试呀。

网友B:
关键字是什么?

网友:
这个机架是不是要1000多的那个?

网友:
整天在这里放毒,太毒了

网友:
关注机架型号

网友C:
看样子楼主用的是开关BEC  这个干扰比较大 最好处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楼主用的是开关BEC  这个干扰比较大 最好处理一下

放着机架下面了,2层碳板隔着,应该没问题

网友D:
电机型号买错了,不可能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型号买错了,不可能飞起来!

不是吧,应该用什么型号比较好

网友D:
兄弟,你看下飞控对电机的旋转方向!下层桨都是反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看下飞控对电机的旋转方向!下层桨都是反装的

我用PIX飞控的,还问了店家说这样没错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PIX飞控的,还问了店家说这样没错啊

PIX没用过,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PIX没用过,你可以试试

试飞看看去

网友E:
叉····电调塞管子里?什么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叉····电调塞管子里?什么电调?

乐天20a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字是什么?

x8机架

网友E:
25的管子塞的进去?发热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25的管子塞的进去?发热大吗?

20分钟下来,基本比体温高一点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20分钟下来,基本比体温高一点点

两个都塞管子里····可行?可以拍张照片看看吗···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个都塞管子里····可行?可以拍张照片看看吗···感谢···

乐天20A电调,一前一后,刚刚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乐天20A电调,一前一后,刚刚好

感谢·····就是怕发热量太大···30A又塞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谢·····就是怕发热量太大···30A又塞不进去···

还好,不热的,如果这个轴距完全没问题,或者你试试蜘蛛30A,有个小款的我看尺寸也能塞进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好,不热的,如果这个轴距完全没问题,或者你试试蜘蛛30A,有个小款的我看尺寸也能塞进去的

期待挂钩测试·····有空可以加我QQ:32697393    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