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级机子装机方案,02S机身+K8+DSM2卫星接收+HP08S+20A BLHeli电调

楼主(2014-10-25):
对手上的150DFC的锁尾和三轴都不太满意, 130X停产了零件贵,02S不支持DSM2,想出一个尽量利用手头材料的装机方案不知道行不行,各位帮我看看。
1. 机身: 02S的2S碳纤改装机身+金属旋翼头+4G6尾(多年前买的,基本没飞过,改伞齿/大齿就行了?)
2. 舵机:150DFC的舵机(或者用4G6配的舵机、不知道4G6的舵机速度、力量够不够? 舵机接头好不好改?)
3. 三轴:K8 (把外壳去掉减重)
4. 接收:DSM2卫星(把外壳去掉减重)
5. 电机、电调:亚拓150主电机(或者买个HP08S)+ XP-12A 刷BLHELi (全部接头直焊, Xp-12A够不够?有其他BLHeli选择?)

如果这个方案可行,400-500就搞定了,控制系统和动力系统都不错,还可以用我的JR控。

请各位帮忙看看。

网友A:
有個日文的部落格 有100多篇 V120的改裝 不知您上的去上不去?
http引號 斜線 斜線 nob-heli點blogspot點tw斜線search斜線label斜線V120D02S

网友B:
同好呀,本人V120D02S GY280 HP10S(2S) XP12A 用300ma 2S 電 ,4G6 的舵機上了2S 已很好力,尾舵改了籃箭金屬舵,全原裝膠件,小弟用了另外一個做法,就是在軟軟的機身上用熱熔膠加上很幼的碳棒骨骼,效果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個日文的部落格 有100多篇 V120的改裝 不知您上的去上不去?
http引號 斜線 斜線 nob-heli點blogspot ...

好像直接上不行,我***(监控)试一下。日文的兄弟是用翻译软件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好呀,本人V120D02S GY280 HP10S(2S) XP12A 用300ma 2S 電 ,4G6 的舵機上了2S 已很好力,尾舵改了籃箭金 ...

兄弟说的GY280就是那个集成Vbar和DSM2接收的“GY280RX”吧?

另外请问全机起飞重量大概多少?因为我喜欢飞定速的3D, Xp12A会不会不够?

网友C:
围观,很久没有改小机的帖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说的GY280就是那个集成Vbar和DSM2接收的“GY280RX”吧?

另外请问全机起飞重量大概多少?因为我喜 ...

GY280 , 就和k bar一樣,貴了點,懶人安裝方便, 小弟只用了全膠件,試過380mah2S 太重,最後選跟mcpx bl一樣大的300mah 2S電再加魔術貼貼在剪掉電池倉的腳架上,走輕量化路線,再用HP10S ,高扭力一點,雖然沒定速但70%油一直線已能各種鐘擺,自旋翻,垂直大8字也不會掉太多轉,3D 2分40秒,下來電壓3.85,機身重量量一下稍後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说的GY280就是那个集成Vbar和DSM2接收的“GY280RX”吧?

另外请问全机起飞重量大概多少?因为我喜 ...

GY280 , 就和k bar一樣,貴了點,安裝方便, 小弟只用了全膠件,試過380mah2S 太重,最後選跟mcpx bl一樣大的300mah 2S電再加魔術貼貼在剪掉電池倉的腳架上,走輕量化路線,再用HP10S ,高扭力一點,雖然沒定速但70%油一直線已能各種鐘擺,自旋翻,垂直大8字也不會掉太多轉,3D 2分40秒,下來電壓3.85,機身重量量一稍後覆你

网友:
V120D02S 全機115gram 連電起飛重量

网友(2015-03-05):
楼主 02S的碳纤改装机身在哪买的?可否发给图片看看

楼主:
现在有100S,这个方案的吸引力降低了。

网友C:
最近疯玩150DFC,很耐炸,最开心的是舵机齿与华科尔通用。很想买一架100S对比试试,但某群里兄弟说周围十架返厂了好几架,还在观望100S的质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疯玩150DFC,很耐炸,最开心的是舵机齿与华科尔通用。很想买一架100S对比试试,但某群里兄弟说周围十架 ...

150都能玩的动,肯定是技术高手

网友:
目前最方便的改法是我这个:
GY280+HP10 2S+XP12A,换130X的桨,。。。
有点贵,但是直接买的设备来搭配已经最省了。150电机和08动力都不够!!!
现在这个搭配还没有换碳纤脚架,电池用300 2S,动力比130好一点,都还不算很暴力

网友:
我手头上也有一堆跟楼主差不多的设备,也曾经想这样改,但没有动力去动手,希望楼主跟搞出来,好让我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