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10。已刷SUV固件,用的高级2,求。设置舵量大小。。【谢谢。】

楼主(2014-10-25):
2舵机,SUV固件。用的高级模式2.,请问。。怎么设置大小舵量?或者。。段位开关。0位置。大舵量。。1位置。小舵量。。有知道的大大麻烦告知下。。谢谢。。不甚感激。。。。。。

楼主:
顶下。。。。坐等高手。。

网友A:
如通道一(升降舵)想设-100到100和-50到50舵量,用开关1切换。
进入混控界面,通道一,默认有一条100%舵量的混控,增加一条新混控,输入“升降舵”,开关“开关1”,确定,等比例,替换,比例50。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通道一(升降舵)想设-100到100和-50到50舵量,用开关1切换。
进入混控界面,通道一,默认有一条100%舵 ...

替换那里还是要附加。。才可以。但是设置出来有点小问题。。。升降。。有一边舵摆的大一点。。一边小。。比例都是一样的。。。

网友:
我的f22是要在升降和副翼通道里都添加相同舵量的,才两边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