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v+改自动收放脚架方案采用超声波测距仪

楼主(2014-10-26):
v+遥控通道不够,想用超声波测距仪模块控制舵机。比如设定飞机离地5米自动收脚架,低于5米自动放脚架。不知道是否可行。飞机在高速飞行时超声波测距会不会出错

网友:
支持您!改好記得發個帖上來分享!

楼主:
超声波定高是有条件限制做的好的也就几十米所以采用GPS,还有超声波一般用在避障。

网友:
超声波定高应该比气压计准吧,支持楼主折腾

网友:
强烈支持,LZ别忘记分享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个香炉多个鬼,都说低空超声波定高有优势,但是为啥现在的商品飞控都不这么做呢?
这也是一样的,满足功 ...

支持 实现同样功能 系统结构越简单越好

网友:
不付诸行动,梦想只能是空想!

楼主:
我己经在行动了

网友:
收起来后指南针就变了个角度,飞机会往一边跑的

网友:
理想很性感,现实很骨感。

网友:
如果飞机在接近5米左右飞行,由于气压计精度和风力的关系,脚架会不会像吃饱了没事儿干,打开。。放下。。。打开。。放下。。。打开。。放下。。。

楼主:
这问题也考虑过应该有办法解决

网友(2014-12-07):
引用 楼主:
这问题也考虑过应该有办法解决

没改过精灵。精灵的磁罗盘在脚架上?

自动收放+超声波很容易的。

淘宝arduino,+UEBC+舵机可以成功解决的。

不知道脚架用什么脚架?

arduino有库,直接调用就行了。

代码量不过30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