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450有副翼改无副翼

楼主(2014-10-26):
我的450是有副翼的皮传版的
,想改成无副翼的,是不是把有副翼的旋翼头换成无副翼的旋翼头,再把陀螺也换成无副翼的陀螺就行了。改过后好飞吗?谢谢!

网友A:
不要改啦,飞得差不多换机就是了1

网友B:
改是好改,意义不大,直接买无副翼机更好

网友C:
直接上新机

网友D:
听楼上的

网友E:
最好把舵机也换了

网友F:
我刚改好 调试中

网友G:
有副翼炸鸡之后需要修理的部件多,麻烦,而且调试也麻烦

网友H:
好像是改无副翼的旋翼头、陀螺、主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