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糕433转发模式抖舵怎么办

楼主(2014-10-26):
本人用FUTABA12Z控,由于不知道ppm接口,只能用切糕433转发模式,结果会抖舵,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
把433天线和接收机本体用直径10cm 的铝薄大园盘隔来就行

网友:
为啥我的不会?

网友A:
最好的办法 是换天地飞8   这样就不会抖舵   如果不相信  你可以试试  这都是那些前辈告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的办法 是换天地飞8   这样就不会抖舵   如果不相信  你可以试试  这都是那些前辈告知的

你好。天九可以不。

网友:
换成金属数码舵机就好了,我之前就是这样的

网友:
把转发接收机和连接线用锡纸包起来,433天线延长出去距离2米以上放置

网友:
换天地飞吧,绝对不抖舵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金属舵机本来就是的,MD933。

网友:
我的舵机和你一样的,我用的是直连模式,天八和FUTUBAT10CP都试过不抖的!

网友:
ppm模式不会干扰,转发的话就要加馈线了,我用了1.5米,不加馈线就用金属板让2.4接收机和433发射隔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