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minimosd被舵机干扰

楼主(2014-10-26):
想用固定翼玩apm,minimosd受舵机干扰严重,上舵机就没信号,舵机不插就有信号,这怎么办

网友:
估计你分开供电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A(2015-01-16):
楼主怎么解决的啊  我刷固定翼老是OSD没数据 有时候又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解决的啊  我刷固定翼老是OSD没数据 有时候又有

应该是供电问题,最近没弄固定翼

网友:
供电问题,接一路ubec进去

网友(2015-03-01):
电源问题   **给一个稳压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