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650 naza v2 降落侧翻

楼主(2014-10-26):
姿态模式降落,落地后执行拔杆关闭电机时,机子会整个翻个面,肚皮朝上。  什么原因?难道是拔杆的时侯接收到打副翼的指令,造成翻身?

网友A:
落地还要拨杆关电机?油门打到最低几秒就会自动关

网友:
你让它自己停会这样吗?

网友:
谁告诉你落地之后摆杆上锁的?掏出菜刀追砍他!!!

网友:
楼上都是正解

网友:
为什么要拨杆呢?

楼主:
晕,说明书上是说拔杆电机能即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落地还要拨杆关电机?油门打到最低几秒就会自动关

NAVA V2说明书第13页,第4点:慢慢下降飞行器,不要降落到坚硬物体上,降落后油门收到最低后,再执行掰杆动作停止电机。
说明书的描述很容易让人误解。

网友:
当时我精灵也是这样 幸好装了将保护器 电机工作状态 拨杆 他估计是后退的命令

网友:
掰双杆是即停,单杆拉到底要三秒钟才停,可能是防止误掰了操作杆造成停车,所以要三秒钟才停车,不知道为什么掰双杆电机有一瞬间的加速,容易侧翻,精灵也是这样。

网友B:
掰杆停转,说明书是没错,不掰杠它自己会会停,这要设置了自能停转设置。掰杆停转你推了油门吧,油门最小位有两种状态掰杆停转,估计你是高油门掰

网友C:
这个不会吧?我也经常这样搞的,落地后不等电机自己停止,掰双杆是即停,我是内八字掰双杆,不知道你是怎么掰双杆的。可能方式不对吧。

网友:
落地了為什麼?還搬桿
不理解有何意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掰杆停转,说明书是没错,不掰杠它自己会会停,这要设置了自能停转设置。掰杆停转你推了油门吧,油门最小位 ...

我是外八字掰杆,0油门

网友:
一直落地后掰外八停转,没啥不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会吧?我也经常这样搞的,落地后不等电机自己停止,掰双杆是即停,我是内八字掰双杆,不知道你是怎么 ...

内八字、外八字掰杆一回事。

网友:
拉低自动停机,拉低自动停机,拉低自动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