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AV280 CC3D飞控怎么定不住高呀

楼主(2014-10-26):
紧跟时代的步伐,新入手280机架,银燕2204,CC3D飞控,5030浆。左右前后感觉都还可以,就是油门定高会忽上忽下的,打一点点油门就上,松一点点就下,是不是浆小了,买了6030浆还在路上,有劳大神们分析下,手机偷拍将就看下

网友A:
CC3D没有定高的,不含气压计,多练练油门控制吧,还有最好不要超过500G,太重了反应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3D没有定高的,不含气压计,多练练油门控制吧,还有最好不要超过500G,太重了反应就。。。

看样子有点超重了,起飞重量554G了,那只有多练习了

网友A:
700线摄像头就有50g了吧,把图传摄像头拆了,试飞一下,会发现好控制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700线摄像头就有50g了吧,把图传摄像头拆了,试飞一下,会发现好控制很多

摄像头拆了,554-50=504   不是说起飞重量不能超,,500g  那剩下的4g  该咋办呢??

网友B:
那个摄像头金属壳的吧,重的要死,而且那么高会影响手感。另外cc3d能定高?

网友C:
或者调一下油门曲线 悬停附近调缓和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摄像头金属壳的吧,重的要死,而且那么高会影响手感。另外cc3d能定高?

金属壳的,从以前机器上取下来的,能省就省呗,我就说用油门定,保持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者调一下油门曲线 悬停附近调缓和一些

恩,谢谢,试下

网友D:
超500g没问题,我用1806飞600多g都没问题。
这个负荷用6030桨容易射桨(至少GF的是这样),我改6045了

网友E:
没气压计,技术没练到一定程度就不要体验定高的感觉了

网友F:
电调你是怎么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超500g没问题,我用1806飞600多g都没问题。
这个负荷用6030桨容易射桨(至少GF的是这样),我改6045了

6030浆都在路上了,电机正反丝应该不会射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气压计,技术没练到一定程度就不要体验定高的感觉了

恩,看来要苦练基本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调你是怎么焊的?

电调装在飞控板下面的夹层里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超500g没问题,我用1806飞600多g都没问题。
这个负荷用6030桨容易射桨(至少GF的是这样),我改6045了

“这个负荷用6030桨容易射桨(至少GF的是这样),我改6045了”问题来了!话说相同电压电机KV下,6030的动力大还是6045的大啊?谢谢!是不是6045的大啊?那动力小的为何会设奖额  球科普啊   我也在测试250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6030浆都在路上了,电机正反丝应该不会射浆哦

准确说是断桨。。。齐根断。。。都2204了,就用6045桨吧,才5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负荷用6030桨容易射桨(至少GF的是这样),我改6045了”问题来了!话说相同电压电机KV下,6030的动 ...

6045的动力大,没啥科普,便宜的6030材质不行,6045就厚实多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6030浆都在路上了,电机正反丝应该不会射浆哦

准确的说是断桨,空中直接射出半支桨,我都连续断了好几支桨了,炸了好几回,好在穿越机架皮实,剩下的几支果断的扔垃圾桶了,换成6045感觉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准确的说是断桨,空中直接射出半支桨,我都连续断了好几支桨了,炸了好几回,好在穿越机架皮实,剩下的几 ...

看样子这回买的6030都不能飞高了,再买点6045试下,我们就踩在巨人的肩膀上前进了

网友:
6045多重啊啊啊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样子这回买的6030都不能飞高了,再买点6045试下,我们就踩在巨人的肩膀上前进了

我那几个桨就在几米高度炸的,便宜的那种GF6030设计有问题,强度比较差,有人说有一种复合材料的6030没问题,但是有点小贵。

网友:
6045有3.5g,嫌重可以用5030,那个1.8g,强度没什么问题

网友H:
请问 电机正反丝如何安装   桨旋转方向和桨夹拧紧方向一致还是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 电机正反丝如何安装   桨旋转方向和桨夹拧紧方向一致还是相反??

上正反丝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手拿着螺帽不动,电机按飞控指示方向转动,是紧就OK,松就换反方向电机

网友:
我也覺得6030槳不可靠.手輕輕一碰就彎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这个负荷用6030桨容易射桨(至少GF的是这样),我改6045了”问题来了!话说相同电压电机KV下,6030的动 ...

6030比较薄,强度不如6045

网友G:
引用 网友I:
6030比较薄,强度不如6045

好   那以后就改6045用   我看6045还有三叶的   3的比2也的动力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   那以后就改6045用   我看6045还有三叶的   3的比2也的动力大吧?

呵,我才买了一堆6030,还好买了几对硬浆,以后也换6045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我才买了一堆6030,还好买了几对硬浆,以后也换6045

哈  很纠结  是要两页的呢   还是三叶的呢   要不都弄点试试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准确的说是断桨,空中直接射出半支桨,我都连续断了好几支桨了,炸了好几回,好在穿越机架皮实,剩下的几 ...

你说这个 空中断奖我还没遇到过,我也一直用6030 还偏偏喜欢用软桨 穿越机 炸鸡几率比较高的 (至少我是,因为我穿越才入门)但个人感觉 太硬的桨炸下来 队电机损伤影响较大,软点的桨炸下来桨断了 电机保护了,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 (纯属个人体会,有不对之处还请指教)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好   那以后就改6045用   我看6045还有三叶的   3的比2也的动力大吧?

我刚开始用的是三叶的6045,感觉不如两叶的灵敏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刚开始用的是三叶的6045,感觉不如两叶的灵敏

感觉不如两叶的灵敏???是不是说三叶的要稳一些哈?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说这个 空中断奖我还没遇到过,我也一直用6030 还偏偏喜欢用软桨 穿越机 炸鸡几率比较高的 (至少我是 ...

对哦   也是啊   唉  纠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