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N离合器问题请大侠指点一下,

楼主(2014-10-26):
我的700N直机,有这个问题一直在困扰我,离合器使用的时间很短,最近频频发生离合器打坏的情况,请问该如何从是好是哪方面的原因?

网友:
离合器甩块频频被打坏?有点匪夷所思哦

网友:
发动机的4个螺丝,别一次上紧

楼主:
各位,这些我都检查过的,是不是离合器杯的问题,有些晃动,是轻微的。

楼主:
是不是要换成金属的杯痤?

网友:
我的600N也经常断离合,目前为止大概断过3次,平均40个起落就会断一次,安装、震动什么的都排除了,没用。
离合固定座没有必要换金属,确实会有一点晃动,如果晃动严重了先换轴承,换轴承还是晃,就是离合器的齿轮颈部被轴承内圈磨得直径变小发生晃动,要换那个齿轮,我已经换过一次。
就是下面图里“离合器齿轮”那条线所指的部位,会磨损导致直径变小产生虚位。

楼主:
楼上的兄弟,感谢你的回帖,我的情况有点儿不同,我是才换的新离合器,那天才飞了3个起落,就坏掉了,有些说是不是发动机同心度有偏差所导致离合器转起来不同心,我的离合器片昨天检查磨损也很大。就正在找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兄弟,感谢你的回帖,我的情况有点儿不同,我是才换的新离合器,那天才飞了3个起落,就坏掉了,有些 ...

如果是不同心,离合片应该是偏磨的,从磨损面能看得出来。还有一个检查办法就是装上发动机之后,转离合罩杯,如果转起来不顺,就是引擎输出轴和穿过离合罩的启动轴不在一条线上,这种憋着转的情况下,离合座内的轴承应该是坏得很快的。

楼主:
我昨天把离合装好,用金属座杯转动了一下,还是挺好的,离合器片也重新换新的,没出现相互磨擦的现象。

网友:
同心度、还有轴承矿量、还有就是发动机长期过热传导上来、还有就是金属疲劳,我断过2次~~~

楼主:
嗯,飞油直这些问题都得注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