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入魔新手如何试飞安全可靠

楼主(2014-10-26):
用的华科尓7遥控器、自制SU-27试飞总是失败、转弯时机头向下撞地上了、都好几次啦、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操作失误了,因为之前没飞过、也找不到感觉、求前辈们指导下我该怎么试飞(遥控器操作细节)。

网友A:
先练模拟器,再买成品练习机,有经验才能自制飞机。

网友B:
是像真机还是kt板机?多大翼展?配置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像真机还是kt板机?多大翼展?配置说一下?

是KT机,长95cm 宽70cm.1500ha电池、电机是A2208/8 2600K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练模拟器,再买成品练习机,有经验才能自制飞机。

模拟器啊 什么样的模拟器啊

网友C:
淘宝上买个模拟器就行,和你的遥控器连接练习飞行。飞熟了在飞真飞机。最好是找个当地玩模型的指导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上买个模拟器就行,和你的遥控器连接练习飞行。飞熟了在飞真飞机。最好是找个当地玩模型的指导一下。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