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天50A电调,做油门行程出现问题

楼主(2014-10-26):
新购乐天50A电调,看着挺高大上的,可今天装八轴做油门行程,用Y线连接电调按正常步骤操作完后,电机的启转不一致,其中3个先转,后5个才一起转。 慢收油,停机也是后转的5个先停。

各位有遇到这个问题吗? 怎么解决的?

单个电调做油门行程后,情况也一样!

楼主:
好盈周末不上班,客户电话没人接。。。

网友A:
新电机吗?电调换换位置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电机吗?电调换换位置试试

谢谢,是新电机和新电调,我换位置看看。

网友B:
是接飞控启动不一致呢..还是直接用y线不一样..要是接飞控的话你是不是考虑一下飞控的校准之类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接飞控启动不一致呢..还是直接用y线不一样..要是接飞控的话你是不是考虑一下飞控的校准之类的问题

谢谢,是没接飞控就这样不一致的。  仅用Y线连接做油门行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是没接飞控就这样不一致的。  仅用Y线连接做油门行程。

那这个确实不正常

楼主:
折腾了几次,情况如帮。电话咨询厂家技术,说是正常现象,还是实飞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