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棘手的问题,给位大神给帮帮忙啊

楼主(2014-10-26):
小弟的SKY HERo SPYDER 850轴距 用的JFRC 2814*8的
电机
X8模式 好赢 40A 1555碳桨 V2飞控 最近拿出来玩,重新桥准指南针,LED指示灯正常 双闪绿灯 但是一起飞就顺时针自传,打方向也没用 我检查了好多遍,桨的旋转方向是对的,电机编号也对。感度调到250 250 200 250 250 根本没用,而且还忽上忽下的。

网友A:
你的指南针是不是被手机靠近干扰过,接调参重新校准一下试试看。

网友B:
看着好像是指南针问题

网友C:
有過一次該狀況!重新校準指南針後該問題解決!

楼主:
问题解决:我上了X CAM A10三轴云台的控制仪放在飞控的上方,可能造成了干扰,然后电机座有两个也是歪的,调整了下,目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