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用V3电调 数值设为多少合适

楼主(2014-10-26):
如题      500用V3电调 数值设为多少合适

网友A:
500mx的话默认进角频率,只需要标定定速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00mx的话默认进角频率,只需要标定定速就好

标定了之后,那开多少油门?50%够吗?

网友A:
标定之后普通模式曲线随便改,但是i1和i2切换使用过后如果不合适,要把定速给关闭洗掉重新打开,再调曲线,3D油门也是一天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定了之后,那开多少油门?50%够吗?

中山前辈。普通模式下,定速多少合适,飞飞航线

网友:
50一条线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标定之后普通模式曲线随便改,但是i1和i2切换使用过后如果不合适,要把定速给关闭洗掉重新打开,再调曲线, ...

如果I1百分70油线..I2百分85油线...发觉转都是一样无什么变化..那是不是要洗掉定速记忆..在选设定定速模识.在标定...?还要不要从新设定油门
行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标定之后普通模式曲线随便改,但是i1和i2切换使用过后如果不合适,要把定速给关闭洗掉重新打开,再调曲线, ...

标定(不是精灵定速)定速后,貌似只需要改变油门曲线(当然是一条直线),就可以改变转速,是不需要重新标定的,除非你换电机或电机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I1百分70油线..I2百分85油线...发觉转都是一样无什么变化..那是不是要洗掉定速记忆..在选设定定速模 ...

这个应该不会吧?你试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山前辈。普通模式下,定速多少合适,飞飞航线

我还没入V3,也说不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标定(不是精灵定速)定速后,貌似只需要改变油门曲线(当然是一条直线),就可以改变转速,是不需要重新 ...

之前X5和480都试过这种了,比如i1设定75油门飞行感觉肉些,直接修改i1油门曲线提高到85油门,是没有变化的,哪怕设定到100也是按照75的曲线来定速~只有把定速模式关闭重新打开定速储存模式找到合适自己的油门定速,但是油门不需要重新校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I1百分70油线..I2百分85油线...发觉转都是一样无什么变化..那是不是要洗掉定速记忆..在选设定定速模 ...

洗掉定速需要重新标定,不需要重新校准油门的

网友:
虽然说普通模式下50油门定速模式足够,但是飞行当中难免会有风影响导致飞机下压,50的油门位置推螺距要把飞机托起来是有点困难的,普通模式就0-100一条斜线然后记得把油门曲线的第二个X轴往前面调,默认是25,调到10以下0以上就可以了,这个是避免油门位置低于40%情况下熄火~因为降落的时候螺距是需要收所以......你懂的

网友B:
你的意思是标定定速就直接用75,85这个油门去标定吗?标定之后就等于固化了,调油门是没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标定定速就直接用75,85这个油门去标定吗?标定之后就等于固化了,调油门是没用的?

能不能请教下设定的顺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请教下设定的顺序

说明书不是有详细的教程么?

油门50%,0螺距~

启动之后,在地面上保持11秒,之后进入定速飞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说明书不是有详细的教程么?

油门50%,0螺距~

你这家伙还没买就在问了,赶紧买呗。嘿嘿

我的500电调貌似要牺牲了。高速突然速度要下降,然后立马回复。难道也是V3的节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家伙还没买就在问了,赶紧买呗。嘿嘿

我的500电调貌似要牺牲了。高速突然速度要下降,然后立马回 ...

我从来都是先做详细的了解再入手的啦,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标定定速就直接用75,85这个油门去标定吗?标定之后就等于固化了,调油门是没用的?

不是这个固化的意思,只是打比方,也就是普通模式下0 50 50 50 50油门在0螺距位置标定后,切i1模式之后i1是多少油门就已经是储存的了,觉得不合适直接修改i1的数值转速没有变化,还是按照之前储存的数值去飞,而非是固定要75油门和85油门的曲线标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个固化的意思,只是打比方,也就是普通模式下0 50 50 50 50油门在0螺距位置标定后,切i1模式之后i1 ...

如果这样的话,再做一次定速定标,又有什么作用?
还有“只有把定速模式关闭重新打开定速储存模式找到合适自己的油门定速”这话,这么理解?
关闭定速,再打开定速储存模式,之后又是50%油门,0螺距去标定。。。感觉还不是一样吗?
还是重新做一下标定就可以改变定速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个固化的意思,只是打比方,也就是普通模式下0 50 50 50 50油门在0螺距位置标定后,切i1模式之后i1 ...

那就是说储存模识定速的话..I1和I2都是一样的转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这样的话,再做一次定速定标,又有什么作用?
还有“只有把定速模式关闭重新打开定速储存模式找到合 ...

好像精灵模识定速每一次都要去标定的吧.官网说这是针对不同性能的电池来定速不知是不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像精灵模识定速每一次都要去标定的吧.官网说这是针对不同性能的电池来定速不知是不是这样

是,所以方便起见,建议还是使用储存模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所以方便起见,建议还是使用储存模式!

像那位模友说的I1和I2都是一样的话也就是说明只有一档定速.第二档也一样的较果是这样不

网友:
说明书上说可以通过不同油门曲线来调手感,但没说每次调了后要再次标定啊,楼上意思是说75不合适,调到85还要重新标定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像那位模友说的I1和I2都是一样的话也就是说明只有一档定速.第二档也一样的较果是这样不

这个我也想知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这样的话,再做一次定速定标,又有什么作用?
还有“只有把定速模式关闭重新打开定速储存模式找到合 ...

这个只针对当前档位的转速值,如一档70油门2000转觉得低了,在不洗掉定速的情况下把一档的曲线提高到80,然后切一档来飞行,还是会按照2000转的转速飞,不会影响第二档的转速,也就是说,普通模式标定储存了之后,只要进入过一档和二档,那么转速就会被储存,而且电池的能力也会被储存,不过电池性能的储存影响不大,我的v3储存过后飞过花牌,飞过富力,飞过格式,飞过野蝎子,根据电池的性能都有不同的动力~而非我第一次标定所使用电池的性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针对当前档位的转速值,如一档70油门2000转觉得低了,在不洗掉定速的情况下把一档的曲线提高到80, ...

不好意思,没看懂你的意思!

你这么说,也就是标定定速之后,第一次开70油门,之后开80、90、100都是按照70油门的转速来定速的??

小弟还没入,想搞清楚点,希望赐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像那位模友说的I1和I2都是一样的话也就是说明只有一档定速.第二档也一样的较果是这样不

一档是一档二档是二档,可能我表达的不是很到位,意思是说,标定完成后,一档的油门曲线比如是70,转速是2000,那么你觉得低了,降落下来不需要重新标定,把一档的油门曲线提高到80,然后去飞还是切的一档,因为已经提高了一档的曲线,但是切换修改过油门曲线后的一档,最后飞机的转速还是按照第一次的2000转,因为二档没有进去过,所以二档还没有被储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档是一档二档是二档,可能我表达的不是很到位,意思是说,标定完成后,一档的油门曲线比如是70,转速是 ...

我想把一档设成大约3200转..二档设成大约3600转速..要怎么设.....因为我现在飞的一档和二档没什么区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想把一档设成大约3200转..二档设成大约3600转速..要怎么设.....因为我现在飞的一档和二档没什么区别

...

这样的话就计算转速出来选择油门曲线了,电池基本电压*电机kv值*电机齿轮T球/大齿盘T数得出低电压的最高转速,然后计算百分比出来设置油门曲线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没看懂你的意思!

你这么说,也就是标定定速之后,第一次开70油门,之后开80、90、100都是 ...

对,标定好之后只要进入过一档,那么就已经把一档的油门位置储存,修改一档曲线之后再进入是没有效果的,不管怎么修改一档的油门,怎么切还是使用第一次进入一档储存的油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就计算转速出来选择油门曲线了,电池基本电压*电机kv值*电机齿轮T球/大齿盘T数得出低电压的最高 ...

还是没说出重点...我不是说要多少转速我这样说只是比方.....主要现在开一档和二档转速无明现的变化那怕是第一档百分65油..二百分85油线....现在都是一个样呢我就是搞不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没说出重点...我不是说要多少转速我这样说只是比方.....主要现在开一档和二档转速无明现的变化那怕是 ...

电调上电,关闭定速模式,断电重新上电打开定速储存模式,不用断电,修改普通油门曲线0 50 50 50 50,0螺距位置标定11秒,设置一档二档油门曲线,一次飞行之内进入一档和二档储存定速就ok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一档是一档二档是二档,可能我表达的不是很到位,意思是说,标定完成后,一档的油门曲线比如是70,转速是 ...

不是只存一次吗,怎么还要存2档?如果切到2档转数会变吗,把一档油门调高不就相当于切2档了吗?我现在用这电调但用的是精灵模式,我现在也想知道存储模式该怎么弄。改变油门到底需不需要重新标定阿?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只存一次吗,怎么还要存2档?如果切到2档转数会变吗,把一档油门调高不就相当于切2档了吗?我现在用 ...

那就是说明一档和二档都是一样的转速了...只有普通模识才能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只存一次吗,怎么还要存2档?如果切到2档转数会变吗,把一档油门调高不就相当于切2档了吗?我现在用 ...

储存定速标定储存一档二档之后不合适需要把定速洗掉,也就是电调关闭定速重新打开定速重新标定,在未把之前的储存洗掉之前修改一档二档的油门曲线是没有效果

网友A:
刚才又特意的看了一下说明书,说明书表示储存模式下可对于油门量进行调节,这一点似乎也是有理由的,目前手上飞的大半年的第一批50AV3修改油门量是改变不了转速的,所以才会有我这样的洗掉储存的方法,因为之前的固件跟现在的固件不一样,我也没有升级过,最终情况也希望再用目前固件的玩家来说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才又特意的看了一下说明书,说明书表示储存模式下可对于油门量进行调节,这一点似乎也是有理由的,目前手 ...

这样看来会不会是第一批的电调的问题呢?因为也有同学说标定定速之后,可以通过油门来改变转速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刚才又特意的看了一下说明书,说明书表示储存模式下可对于油门量进行调节,这一点似乎也是有理由的,目前手 ...

刚刚打电话问了...说可以定出一档和二档不同的转速...是不是我的没升级出现第一批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刚打电话问了...说可以定出一档和二档不同的转速...是不是我的没升级出现第一批这问题

我的一个50和100v3是3月份拿到的,当时飞新装的480一直都是要重新洗掉才可以,不能直接改变油门来改变转速,然而100的那个飞x5也是如此,而且通电之后没有读取电池节数的音乐,但是不影响飞行我也没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样看来会不会是第一批的电调的问题呢?因为也有同学说标定定速之后,可以通过油门来改变转速的!

这个不得而知,因为近期没有用最新的V3,过段时间出掉700再弄个480试试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得而知,因为近期没有用最新的V3,过段时间出掉700再弄个480试试吧

700都出???不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700都出???不是吧~~~

爽过了完成自己的目标知足了,还是回头飞飞小的娱乐娱乐哈哈

网友F:
我的V3是8月刚买的,精灵模式定速后,是可以通过修改油门曲线来提高转速的。

网友:
那是那是!

网友:
定速标定之后,到底用多少值,要根据实际测定的来。50%应该不够。应该在75以上吧。要测转速,要数值没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