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有问

楼主(2014-10-26):
话说看到这个异性机架想搞个x8。手上只有naza lite 不知道可以用做x8不?请求大神回复

网友:
LITE可以做X8,但是你的电机有问题,别飞啊!

网友A:
可以,需要8个银色电机,也就是8个都需要是逆时针转动的电机

网友:
试试新出的那个飞控

网友:
异形的X8\Y6还是算了,异形X4还行。

网友B:
lite飞异型?不怕摔死吗?商品飞控都不支持异形机架的,会严重掉高转弯漂移,翻车也是常事,大疆客服已经正式说了,naza不支持异形机架,玩APM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需要8个银色电机,也就是8个都需要是逆时针转动的电机

请问,这个更改电调插头就行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ite飞异型?不怕摔死吗?商品飞控都不支持异形机架的,会严重掉高转弯漂移,翻车也是常事,大疆客服已经正 ...

黑羊官方用的就是naza,你这么说让黑羊情何以堪

网友:
lite最多六个电机,不要被误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黑羊官方用的就是naza,你这么说让黑羊情何以堪

就是 人云亦云

网友D:
lite不支持X8,还有就是你这个机架机臂固定的两个管夹让人不放心

网友:
你那个little spyder改x8下电机会扫到前面的螺栓,除非用高度38mm以上级别电机

网友:
我看了一下lite是不支持X8

网友:
lite是不支持X8模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lite不支持X8,还有就是你这个机架机臂固定的两个管夹让人不放心

请问这种机身板开槽的折叠方式是不是会不太稳固?

楼主:
引用 网友D:
lite不支持X8,还有就是你这个机架机臂固定的两个管夹让人不放心

老高用什么飞控什么机架?求介绍款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高用什么飞控什么机架?求介绍款

机架都是自己做,飞控从NAZA v1、v2、wkm、a2都用过

网友:
异型不异型的我觉得没什么关系,只要机架重心设计没问题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种机身板开槽的折叠方式是不是会不太稳固?

按说这么粗的管子应该很结实,但两个管夹距离太短,力臂短了,大负荷时会有些不牢固,至于这个机子的折叠方式,一直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