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掉压很快,电压反弹也很快,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10-26):
的四轴飞行器,配置为XA650PRO机架、大疆正品DJI WKM飞控、恒力4822KV690无刷电机、大疆30A无刷电调+APC1238,买来一直没有飞,最近试飞了几次,飞起来OSD数据显示电压集聚下降,马上落地,落地后电压立即反弹回来成为16.7,用的4S5000的电池。全新的刚买来的。飞机重量为2300g,请泡泡老师和哥们达模高手给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
顶一下,各位高手给分析分析

网友:
楼下回答

楼主:
呵呵,顶一下,请高手指点

网友:
电池坏了、换电池试试

楼主:
已经换了5快电池了,都是这样的。现在看来不象是电池的原因

网友:
什么电池多少C?

网友:
是不是飞控电压没校准的缘故

网友:
放电C数不够,压降大,温度高,电池垃圾

楼主:
飞控电压如何校准,

网友:
插BB响正常不?

楼主:
BB响也报警的,但是落地后BB响就不叫了

网友A:
先检查一下各个线路是不是有温度异常的情况..我之前飞行时间段最后检查是因为T插过热..你先仔细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一下各个线路是不是有温度异常的情况..我之前飞行时间段最后检查是因为T插过热..你先仔细检查一下

哥们,你的QQ号多少,我加你

网友:
一般来说是电池质量问题。

网友:
一般是电池老化,内阻增加引起,还有就是用的线太细或接口太多照成电阻增加,第一种的可能性大,还有电池C数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你的QQ号多少,我加你

加我干啥?

网友:
究竟压降到多少啊?这个说说。

通常内阻高的电池压降大。

楼主:
1分钟内从16.8降到14.6,落地,就马上回升到16.7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哥们,你的QQ号多少,我加你

哥们我检查了,线路没有异常,就是PMU有点热,原地不起飞3分钟,就能感觉到热了,电调有一点点的热。

网友B:
基本是电池C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是电池C小了

电池用的35C,也用了20C的,都是一样的。

网友:
内阻太大。。。

楼主:
还有什么原因没有

网友C:
电池不行,买个好点的A+芯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不行,买个好点的A+芯的电池

A+芯的电池是指什么电池,格式的最大的是30C的,我看了4S530030C,你指的是哪一款

网友D:
引用 楼主:
A+芯的电池是指什么电池,格式的最大的是30C的,我看了4S530030C,你指的是哪一款

你就说你用的什么电池 多少钱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就说你用的什么电池 多少钱买的吧

我用的巴毅的电池4S5000,20C,买的价格是280.还用了狮子4S5300,35C的,买的价格是380

网友:
电池问题 我也遇到过

楼主:
那得用什么电池

网友:
C数大的,“好”的电池。

如果是用多轴航拍的话 就别这么纠结了,反正也就是那么几分钟。
如果是玩FPV的话 ,喜欢留空时间长的话,动力尽量用大电压小电流大桨。

网友E:
换好点的动力吧 某力的4822,没你“看”到的那么牛B。

你这个配置有点作死的节奏,不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好点的动力吧 某力的4822,没你“看”到的那么牛B。

你这个配置有点作死的节奏,不解释。

呵呵,不是吧。还要换电机呀,那我还不如出手呢。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不是吧。还要换电机呀,那我还不如出手呢。呵呵

安全第一啊 骚年。你用猴子就算了,居然还搭上个某力。

你说你这个不是做死,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