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JI E300的2212电调 这样是否可以修

楼主(2014-10-26):
我的配置是F550,E300动力套装。
昨天晚上外出飞,操作失误不小心导致侧翻。重重砸在地上。高度距离大概1.7米左右。最后砸下去的时候把GPS的支架也砸断了。现在不知道GPS有没有事。随后机器翻身倒扣下来6个螺旋桨全部压在地下。但此时还在不停地转。后来紧急切断。
回来检查一个个电机。通电 转能转。转起来都不流畅了。都有异响。感觉像是轴承变形的那种感觉。
外观图片发一下给各位看下。6个基本外观检测都完好。请问DJI技术这个还有没有的修。

网友A:
轴承可以多买几个自己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可以多买几个自己换

主要是觉得自己动手能力不行。请问一下 我这个问题严不严重

网友B:
大疆不修电机,只能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疆不修电机,只能换

大疆的电机可以返厂啊,修过的。

网友A:
玩航模自己动手很重要,熟练掌握焊接技术和一般机械配件更换维修,必须的。祝爽飞

网友D:
先打开电机清理土和杂物 然后在玻璃板上滚动轴承 最后检查轴承 如果以上都没有问题了 组装 通电测试 以上就是炸机如果电机触地后必须的检查

网友:
滚动电机轴 写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航模自己动手很重要,熟练掌握焊接技术和一般机械配件更换维修,必须的。祝爽飞

你说的有道理。我自己研究一下看看。感谢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疆的电机可以返厂啊,修过的。

你好请问大概是在什么一个价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打开电机清理土和杂物 然后在玻璃板上滚动轴承 最后检查轴承 如果以上都没有问题了 组装 通电测试 以上就 ...

好的明白了但是电机轴承是不是很难拆或者是要注意什么

网友D:
使用卡簧钳 然后需要动锤子的一定要垫木板 最后组装时候小心夹到手 话说真他妈的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卡簧钳 然后需要动锤子的一定要垫木板 最后组装时候小心夹到手 话说真他妈的疼啊

请问什么样的情况下表示电机还好。什么严大哥情况下属于报废。我的电机现在6个声音转动都不一样 之前的是很清脆。现在很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什么样的情况下表示电机还好。什么严大哥情况下属于报废。我的电机现在6个声音转动都不一样 之前的是 ...

声音不好可能是轴承有毛病 轴承是消耗品 kv越高越坏的快 好像哪个厂家都不告诉你轴承是有寿命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大概是在什么一个价位

那得看哪里坏了呢,我那朋友拧螺丝时螺丝太长了,把里面的线圈拧断了,这个得重新绕线圈,加上邮费什么的, 快一个新电机的价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得看哪里坏了呢,我那朋友拧螺丝时螺丝太长了,把里面的线圈拧断了,这个得重新绕线圈,加上邮费什么 ...

那是需要先寄过去给DJI他们检测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声音不好可能是轴承有毛病 轴承是消耗品 kv越高越坏的快 好像哪个厂家都不告诉你轴承是有寿命的

我准备买些零件打算自己拆一个先试试看。到时候有问题可否请教下你大神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准备买些零件打算自己拆一个先试试看。到时候有问题可否请教下你大神

不要客气 共同讨论研究吧 上面有人说坏线圈的 那个好测试 通电后不转或抖动 一卡一卡的动 那个就是线圈坏了 也可以用万用表测 如果真是线圈 手头没有材料 也不太懂 就作废吧 等你采购到所有材料 修比买贵了 如果是电机轴或轴承 那个简单 修电机原则就是柔中带刚 刚中带柔 锤子老虎钳都用 但必须用力柔一点 垫木板 不能在任何部件上造成伤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客气 共同讨论研究吧 上面有人说坏线圈的 那个好测试 通电后不转或抖动 一卡一卡的动 那个就是线圈坏 ...

你好 可否加一下好友 ,向您请教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可否加一下好友 ,向您请教下

加q吧 67153902

网友E:
修不划算還是換了吧!180一對! (正反轉個一)
算一算80塊一個超划算...

況且修的您能放心嗎?運費加上維修費用....自己算算吧那一個划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需要先寄过去给DJI他们检测是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修不划算還是換了吧!180一對! (正反轉個一)
算一算80塊一個超划算...

是的,拍了一套新的。旧的自己拆着研究看看。

网友F:
飞行安全重要,务必请换个好的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飞行安全重要,务必请换个好的上去。

是的,所以后来又购置了一套为了安全起见 旧的用来自己研究学习

网友(2014-12-06):
坏的出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