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个新装的四轴。。2

楼主(2014-10-26):
配置:
机架  DAYA 550
电机  朗宇 V3508 580KV
电调  好盈 乐天 40A
飞控  DJI NAZA M
桨     1355碳纤桨

空机重量1200G
含4S 5000mAH 电池 重量 1800G
悬停22分钟。 感觉还不错,下一步准备上云台加GOPRO。

网友:
挂载架怎么装上面去了?

网友A:
你的电机线 不会是铜丝 直接插在电调的香蕉头里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机线 不会是铜丝 直接插在电调的香蕉头里的吧

看着挺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机线 不会是铜丝 直接插在电调的香蕉头里的吧

是直接和电调焊死的

网友B:
不怎么明白,同样的挂狗和云台,同样的飞行时间,精灵大小(350--400轴距)的造价比你这个便宜多了,为什么还要这么大的?

网友:
可以折叠真不错

网友:
同准备入手这个架子,问下内部空间能放下四合一电调么?

网友:
相当帅气的机架!顶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怎么明白,同样的挂狗和云台,同样的飞行时间,精灵大小(350--400轴距)的造价比你这个便宜多了,为什么 ...

精灵的续航是虚的,狗加云台就十几分钟续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怎么明白,同样的挂狗和云台,同样的飞行时间,精灵大小(350--400轴距)的造价比你这个便宜多了,为什么 ...

其实精灵也考虑过的,但算下来也差不了多少,最主要的还是喜欢自己装,享受这个过程。还有一个原因........不是很喜欢精灵的外观。。哈哈

网友:
蝴蝶机架,很漂亮

网友:
用S1000遛狗用2块16000 30分钟回来都是保守的

网友:
帅~~580KV 用1355桨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
跟风秀一下
w4225 kv610
银燕四合一
diy数传
apm2.6 6m gps(装饰板加上没法装减震,,apm太大了。。。)
怀孕4s狮子5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