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外场玩拆了个12V的 电瓶 用来以后充电,哈哈哈

楼主(2014-10-26):
大家看下这个 电池 ,能冲多少块我的 航模电池,我的全是3S的  电池 最大 才2200MAH的
还有怎么查看这个电池的电量 剩下多少,或者低于 多少V 就需要冲 这个电瓶了。

网友:
就用那B6就不行,你电瓶才十二伏

网友:
电量太小。。。

网友A:
2.5块到极致了 屁大个电瓶

网友:
我用9ah的,不行,用b6充电,开到最大30分钟就报警,带负荷电压低于10v了

网友:
后来直接用crv的45ah,能把你飞趴下

网友:
请教华科尔V450D03怎么和天7控对频

网友:
供不上点   你的充电器会因为输入电流过低报警

网友:
不要低11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块到极致了 屁大个电瓶

这么少,我还想最少能10块电就满足了,白高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少,我还想最少能10块电就满足了,白高兴了

2.5也是理想值 如果电瓶垃圾 2.5也达不到

网友B:
你可以改飞F3P,可以飞到手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改飞F3P,可以飞到手软。

F3p是什么

网友:
简单说,比较轻的3D机,规定在300克以下,一般在200克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