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舵机更换碳板

楼主(2014-10-26):
对频后如舵机狂抖,很可能是碳板磨损了。看照片吧。

网友:
你在表达什么

网友:
看不懂?求解

网友:
是磨损了,还挺厉害。

楼主:
您要是了解小机使用的直线舵机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要是了解小机使用的直线舵机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谢谢,新人继续潜水

网友:
多钱一片。

网友A:
看不懂啊,求科普

网友B:
磨成这样了 你才换 佩服。。。

楼主:
差不多3块多吧,换一个舵机要贵10倍不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磨成这样了 你才换 佩服。。。

过奖了,需要有一个认识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啊,求科普

这是用在V922一类飞机上的直线舵机的一块电路板,相当于电位器的功能,用来检测舵位情况,磨损了自然舵位就乱了。

网友C:
多少起落磨成这样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差不多3块多吧,换一个舵机要贵10倍不止。

那里有卖?你的是什么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少起落磨成这样的

记不清多少起落了,新机玩了2个月左右就发现问题了,累计飞行时间几十小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里有卖?你的是什么飞机?

我是V922。国外一个网站上买的。

网友E:
用什么东西清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什么东西清洗?

用无水酒精,新板焊接之前涂一点润滑硅脂。

网友F:
楼主能否把换的过程科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能否把换的过程科普一下?

碳板上面有3个焊点,把焊锡吸干净,松开2个固定螺丝,碳板就可以取下。注意里面的电刷,十分娇嫩,不要碰歪。用无水酒精棉清理干净电刷,新碳板涂上薄层的润滑硅脂,原样安装回去即可。眼神不好的话尽量带着放大眼镜操作,用最细的尖头烙铁焊接。手巧的话一刻钟搞定。

网友E:
买材料的钱够买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材料的钱够买新的了

此话怎讲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碳板上面有3个焊点,把焊锡吸干净,松开2个固定螺丝,碳板就可以取下。注意里面的电刷,十分娇嫩,不要碰 ...

谢谢,看这过程对精细操作要求很高啊

网友G(2016-04-05):
直线舵机还是太娇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线舵机还是太娇嫩了。

呵呵,又把老帖子翻出来了。
直线舵机应该算是皮实的了,修理也相对方便。

网友H:
一推油门舵机乱动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推油门舵机乱动怎么回事

这不好说,你只能先换个舵机试试看。如确定是舵机问题,可以更换炭板试试,再不行就别修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不好说,你只能先换个舵机试试看。如确定是舵机问题,可以更换炭板试试,再不行就别修了。。。

是一推就复位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一推就复位不了。。

照我说的试试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照我说的试试吧。

油门锁定推就能恢复还是舵机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油门锁定推就能恢复还是舵机问题吗。。。

看样子你的飞机还停留在地面上,飞起来正常就是正常。。。

网友:
楼主辛苦了~~~~~路过拿积分~~~~

网友I(2016-05-21):
直线舵机的舵机臂打滑,就是用手也可以把它推上推下,请问那个有的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直线舵机的舵机臂打滑,就是用手也可以把它推上推下,请问那个有的修吗?

这个没什么好办法,你可以把碳板取下来,试着在铜滑块上面涂一点502,再把舵臂装上去,小心操作,胶水粘到螺柱上就完蛋了。这样修理成功后舵机还能玩一阵子。没把握就别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没什么好办法,你可以把碳板取下来,试着在铜滑块上面涂一点502,再把舵臂装上去,小心操作,胶水粘 ...

不好意思,我可能没有表达清楚,是这样的那个螺柱不用转那个白色扣住拉杆的那个滑块可以用水推上推下,正常应该是螺柱动那个滑块才上下移动的

楼主:
你说的我明白,那个白色的滑块(也就是舵臂)里面包着个铜柱,是这个铜柱和塑料滑块之间的配合松弛了。舵臂完全滑脱落你就能看见铜柱了。

网友J:
磨损好厉害,我977舵机电位器磨的也很严重,正在发愁哪里找这小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J:
磨损好厉害,我977舵机电位器磨的也很严重,正在发愁哪里找这小电位器

只能从炸坏的舵机里拆了,没见有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直线舵机的舵机臂打滑,就是用手也可以把它推上推下,请问那个有的修吗?

你这个是摇臂和铜套分离了,把铜套按入摇臂就行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只能从炸坏的舵机里拆了,没见有卖的。。。

哈哈哈,我舵机基本都磨损的电位器,论坛有模友用911舵机里的电位器也不错,主要是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J:
哈哈哈,我舵机基本都磨损的电位器,论坛有模友用911舵机里的电位器也不错,主要是便宜

我的V977舵机基本都是炸坏里面的塑料件。。。利用V911的电位器是个好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