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调试中射桨。。。求雷家GPS线特写

楼主(2014-10-26):
新手刚装好台机器,调试中射桨。。。还好损失不大,桨费了。把GPS线打飞。万用表测了下都还联通,但是端子已经出来了。求哪位大虾手上有的给张大图。谢谢了。

网友A:
桨夹?桨座?桨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夹?桨座?桨保?

螺丝 没拧紧....

网友B:
GPS呢,是那一种的

网友:
GPS线:

串口:
5V (红)
GND(白)
RX
TX

I2C
SDA
SCL

先用万用表分清电源和地,5V或者3V3,飞控一般默认5V

然后tx,rx两个插飞控,可以试错辨别,连接地台看是否有设备。
i2c接口的地磁也可以试错,不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S呢,是那一种的

6H的...不过应该和6M一样...不过我对着datasheet搞定了.

为了其他和我一样不幸的孩子...接线如下从左到右

GND VCC TX(APM RX) RX(APM TX) SCL SDA

楼主:
感谢大侠...对了一下和我测出来的不太一样... 第一个GND没拉开... 难道他还有好几个版本?.

网友:
我的也是雷家的6M/GPS,昨晚把那两根线的搞断一根,从线头那里断的,不好接啊,最后只能用锡焊上去,可以焊上去就大了点,只能用死力硬推进去,后面还有点露出来,再也不拆下来了,经常拆那线大细了很容易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