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1上了iosd mini怎么木有电量百分比显示的呢?

楼主(2014-10-26):
RT,要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购买精灵2系列。。。

网友:
或者等等精灵3~~~

网友A:
一代都没有的,百分比只有2代。看电压凑合着估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代都没有的,百分比只有2代。看电压凑合着估计吧

电压要怎么计算的呢》?

网友B:
以后精灵2上会显示。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后精灵2上会显示。呵呵。

精灵1 无解了?

网友:
大疆不支持呢,没有办法。

网友C:
看电压跟看电量百分比其实一样的,本质上都是瞎B估计~~~凭经验来说,精灵2挂狗(重量1350g)飞到11.5V的时候,你大约用掉了一半的电量;11.0V时你大约还能安全飞四五分钟,没啥急事儿的话就返航吧(此时你用掉了大约70%的电量)。精灵2的OSD显示电量百分比其实并不真实或者说不科学,因为它是按照电压值来算百分比的,而你在降落后电池一定要留有10%左右的余电(不明白的话就把自己拖出去枪毙),另外我们都知道,电池从3.6V以后的掉压那绝对可以用飞流直下来形容!在实际使用中,精灵显示30%电量时候就已经开始低压报警了(3.6v),从30%的报警电量飞到10%以下的炸鸡电量,虽然看起来占比达到20%,但那就是分分钟的事儿。。。所以么,那个百分比就是个**,你要是信了,不如先去给大僵买个奔驰的反光镜吧!嗯,去年发的是C级,今年该换E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电压跟看电量百分比其实一样的,本质上都是瞎B估计~~~凭经验来说,精灵2挂狗(重量1350g)飞到11.5V ...

精辟,一语中的,佩服,我觉得知道电压比知道百分比更重要~

网友E:
我一般看BB响3.6报警赶紧返航,完全没事,不要飞太远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一般看BB响3.6报警赶紧返航,完全没事,不要飞太远就可以

你一般飞多高多远的呢??我市区一般距离60米,高度130左右,老家的话距离200米高度300米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一般飞多高多远的呢??我市区一般距离60米,高度130左右,老家的话距离200米高度300米

最好不要太高,我基本不会超100米高,下来完全没问题,还有,回来的时候打姿态模式,打杆会掉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精辟,一语中的,佩服,我觉得知道电压比知道百分比更重要~

是呀,每块电池都有自己的个性,还是凭经验看电压更靠谱~~~

网友F:
只有電壓!資訊很正常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电压要怎么计算的呢》?

10.5之前降落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10.5之前降落就行了

就是说我上电开始飞了,11.0v的时候就得开始准备下降了,是吧,那我两个2200,两个2700,两个2800,电压值都一样的吧!只是说电压的变化速度不一样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有電壓!資訊很正常

就是说我上电开始飞了,11.0v的时候就得开始准备下降了,是吧,那我两个2200,两个2700,两个2800,电压值都一样的吧!只是说电压的变化速度不一样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呀,每块电池都有自己的个性,还是凭经验看电压更靠谱~~~

就是说我上电开始飞了,11.0v的时候就得开始准备下降了,是吧,那我两个2200,两个2700,两个2800,电压值都一样的吧!只是说电压的变化速度不一样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不要太高,我基本不会超100米高,下来完全没问题,还有,回来的时候打姿态模式,打杆会掉高

就是说我上电开始飞了,11.0v的时候就得开始准备下降了,是吧,那我两个2200,两个2700,两个2800,电压值都一样的吧!只是说电压的变化速度不一样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