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cb86,求教个问题

楼主(2014-10-26):
在cb86的并充模式中,如果我接的电池是不同电压不同容量的,是否可以安全并充呢?先充满的会不会自动断电?提前谢谢各位大神解答。

网友:
好像不可以

网友:
要达到这样的充电功能估计这个价位的做不到,说实在的cb86更像是个A6充电器加个充电保姆的集合体,功能上并不是是十分强大只不过是个集成体而已,并充是要电池等的性能相近的条件的.
我看好的是他的集成功能插上以后不用老去换电池了,并且不用像A6+保姆那样插来插去一堆东西.要说别的也没什么,用这个就是涂个省事,不过建议配个好电源,否则莫名其妙的毛病不少.

网友A:
我现在也想考虑买个,但听说新款的迟迟出不来,旧款的又问题多, 哎!在等等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也想考虑买个,但听说新款的迟迟出不来,旧款的又问题多, 哎!在等等把!

我已经入了,感觉挺不错的,没出现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