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小Y4 重量240g 2S 1000ma

楼主(2014-10-26):
废电路板做的中心版

楼主:
CC3D 用X4模式飞,2S 1000ma 动作很灵活

网友:
好!支持穷人!机臂哪里买?

话说效率没 3轴高,舵机安装不麻烦。

网友:
长姿势了,第一次见

网友:
最大续航时间多少?

网友A:
电机和桨分别是什么规格?

网友:
Y4很小见,做收藏

网友:
牛!电路板当中心板

网友:
不错啊很好第一次见顶一

网友B:
着机架不错 求LZ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和桨分别是什么规格?

1804电机 6045 5030 桨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着机架不错 求LZ连接

中心版自制,机臂就用1804电机配套的就行,想自己用玻纤板做,但打电机安装孔的时候不精确最后放弃了

网友A:
最大续航时间多少?楼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心版自制,机臂就用1804电机配套的就行,想自己用玻纤板做,但打电机安装孔的时候不精确最后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续航时间多少?楼主?

2S 1500ma  8分钟的样子

网友C:
楼主机臂能给个某宝关键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机臂能给个某宝关键字吗?

追梦碳纤机架

网友D:
引用 楼主:
CC3D 用X4模式飞,2S 1000ma 动作很灵活

你好请问cc3d飞y4用x4飞行,电机位置1号2号3号4号怎么配置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cc3d飞y4用x4飞行,电机位置1号2号3号4号怎么配置呀!?

我用的左上1,右上2,下层3上层4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左上1,右上2,下层3上层4

X4模式飞Y4感觉怎么样?会不会不稳?之前有朋友用零度X4模式飞Y4说转向好像很晃。

楼主:
引用 网友D:
X4模式飞Y4感觉怎么样?会不会不稳?之前有朋友用零度X4模式飞Y4说转向好像很晃。

目前没有发现,转向还好

网友:
脚架怎么弄

楼主:
这个是临时找的五粮液包装盒,锯两半临时用用,你可以自由发挥。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目前没有发现,转向还好

是不是PID调好后,X4直接飞Y4方向、左右、前后都没有问题?我正准备装一部轴距150MM微型Y4,现在除了那种集成DSM2接受的MWC以外还没有更好的迷你飞控可供选择,我是想上CC3D和华科尔RX601搭配,这样距离和遥控都比较可靠,要是可行就去画个CAD图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PID调好后,X4直接飞Y4方向、左右、前后都没有问题?我正准备装一部轴距150MM微型Y4,现在除了那种 ...

MWC没有试过,CC3D没问题,你的150mm轴距,用空心杯的话,背靠背安装电机间距会变很大啊,不知道行不行,要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MWC没有试过,CC3D没问题,你的150mm轴距,用空心杯的话,背靠背安装电机间距会变很大啊,不知道行不行, ...

我用的是5克无刷电机和4025浆。

网友E:
lz  cc3d怎么飞y4?
貌似没有这个模式的选项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  cc3d怎么飞y4?
貌似没有这个模式的选项哦

用x4飞

网友E:
装好了,很不好使
你的整机重量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装好了,很不好使
你的整机重量有多少?

200多克不到300克,我的很稳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200多克不到300克,我的很稳啊

没有那么轻吧
我的现在装起来还没完全离地都漂的狠厉害,尾巴一般会先起来,还只是上的1800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那么轻吧
我的现在装起来还没完全离地都漂的狠厉害,尾巴一般会先起来,还只是上的1800电池

看你的貌似有点重还用了香蕉插头不轻啊。。。重心要调的偏后一点,起飞时快要离地时要猛推一下油,要不然会很晃,离地后就好了,还有就是我用的6045两叶桨,不知有影响没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你的貌似有点重还用了香蕉插头不轻啊。。。重心要调的偏后一点,起飞时快要离地时要猛推一下油,要不然 ...

不太方便调后了。猛推油门都不知道会炸到哪去不用香蕉头用啥?难道直接焊死?每次检修换部件的时候不就要命了?你用了分线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太方便调后了。猛推油门都不知道会炸到哪去不用香蕉头用啥?难道直接焊死?每次检修换部件的时候不就要 ...

放床上试吧,起飞的时候配合一点方向,先拿手上推油感觉一下能水平不,

网友E:
引用 楼主:
放床上试吧,起飞的时候配合一点方向,先拿手上推油感觉一下能水平不,

不能。首先是逆时针偏转,一定角度后停止,然后就是屁股先抬起来,往左边漂,为了平衡做相应调整就向右打,结果就像失控一样往右边平移过去,打都打不回来

楼主(2014-11-25):
引用 网友E:
不能。首先是逆时针偏转,一定角度后停止,然后就是屁股先抬起来,往左边漂,为了平衡做相应调整就向右打 ...

又看了一下你的图片,检查你的3.4.电机,装得不对,我用的左上1正,右上2反,,上层3正,下层4头朝上观察也是正转顺时针转,桨要翻过来装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又看了一下你的图片,检查你的3.4.电机,装得不对,我用的左上1正,右上2反,,上层3正,下层4头朝上观察 ...

我是原来四轴的3号电机放上面,四号电机放下面。上面的是正转,下面翻转。叶片全是朝上,跟你的意思是一样的,个人觉得这个问题不大,只要保证都是往下面吹风即可。不知道是不是上下电机不在一条轴心线上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原来四轴的3号电机放上面,四号电机放下面。上面的是正转,下面翻转。叶片全是朝上,跟你的意思是一 ...

保证都向下吹风的同时,要保证上下电机都是正转,由于背靠背安装的,安装后就是正反转了,要是用原四轴的电调接法的话,就要改一个电调接线,不可照搬

网友E:
引用 楼主:
保证都向下吹风的同时,要保证上下电机都是正转,由于背靠背安装的,安装后就是正反转了,要是用原四轴的 ...

没懂哦,我就是把原x的第四电机反装到下面,然后把桨也反装,确保有字一面在上,同时确保两个电机的风力都是向下,你说改电调 。。。。没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懂哦,我就是把原x的第四电机反装到下面,然后把桨也反装,确保有字一面在上,同时确保两个电机的风力 ...

就是要把3.4 电机都弄成正转,你现在安装好后要保证3,4 电机从垂直方向上看,一个正转一个反转。原4号电机要交换任意两根香蕉插头,保证4和3都是正转后再装桨保证向下吹风,,,,,,,,,,,,,原X的4不可以直接用,要改方向------飞不起来的原因!!!!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要把3.4 电机都弄成正转,你现在安装好后要保证3,4 电机从垂直方向上看,一个正转一个反转

懂了,就是保证朝下的力的同时抵消上下电机自转产生的反扭。我是这么干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懂了,就是保证朝下的力的同时抵消上下电机自转产生的反扭。我是这么干的啊

但是你要沿用原X的配置,没有改过电机的正反转肯定不行。你改过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但是你要沿用原X的配置,没有改过电机的正反转肯定不行。你改过了?

想当然了,只考虑了桨的正反没考虑电机的自转方向。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当然了,只考虑了桨的正反没考虑电机的自转方向。多谢

找到问题就好,抵消自旋是靠电机抵消的,动力源自电机,改好就可以飞了,祝爽飞!!

网友:
真不错,怎么可以做到这么轻巧

网友:
好吧,这也可以  你是怎么想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就好,抵消自旋是靠电机抵消的,动力源自电机,改好就可以飞了,祝爽飞!!

昨晚已经恢复成4轴。。。。拆拆装装。还好当时是为两种机型留了空间

网友:
楼主零度或者NAZA 的飞控能支持这种Y4模式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CC3D 用X4模式飞,2S 1000ma 动作很灵活

那电调和飞控怎么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电调和飞控怎么连接

我用的左上1,右上2,下层3上层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