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cc 两冲程汽油机 想老鸟请教!!!谢谢

楼主(2014-10-26):
42cc 两冲程汽油机  配多大翼展的固定翼!请老鸟指教!

网友A:
两米内的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米内的没问题。

请指教 1   2   如果上3D或如 Y K 54需要多大的翼展?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指教 1   2   如果上3D或如 Y K 54需要多大的翼展?谢谢

我也是略懂。飞油动固定翼比较多而已。其他的就不知道了。你的发动机飞两米翼展的绝对没问题

网友:
装在我的2.6米刀锋上最好啦

网友B:
这台MT-42发动机是上海沈总的产品,其实就是早期的MLD-40的孪生机器。42cc的机器重量却很轻。飞3D的话,想要飞的爽配翼展两米二左右的飞机很合适,起飞重量7公斤以下可以吊机。

网友:
2米多的还是少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台MT-42发动机是上海沈总的产品,其实就是早期的MLD-40的孪生机器。42cc的机器重量却很轻。飞3D的话,想 ...

谢谢!指教 学习了 刚开始上油机 这是当地模友 玩 汽艇做广告 给我的两个 新机 ,心一动  上油机试试但是我是纯新手不会配机  !1

网友:
mt42当年和魔手的54是绝配啊

网友C:
发动机上面安装浆那少几个螺丝,飞是记得装上

楼主(2015-01-09):
引用 网友C:
发动机上面安装浆那少几个螺丝,飞是记得装上

谢谢这位摸友的提醒!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位摸友的提醒!

中间那个螺孔是用来上桨罩的,固定桨全靠一圈6颗螺丝。

网友:
之前在淘宝上也看到过mt42,好像700的价格,店里有个飞1800翼展的视频,在纠结这个,要不要买。

网友D:
我用MLD26CC飞2.25米的迪卡斯龙像真机  起飞重量6.6公斤  略低于二分之一油门保持巡航

网友:
我飞的30cc的yak55,翼展好像是1860,吊机无压力

网友:
垃圾玩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用MLD26CC飞2.25米的迪卡斯龙像真机  起飞重量6.6公斤  略低于二分之一油门保持巡航

咱俩一个配置啊,你的迪卡是黑龙的套材?

网友:
引用 网友E:
咱俩一个配置啊,你的迪卡是黑龙的套材?

是黑龙的套材, 整体不错 ,细节不够 ,当然了价格在这呢 , 对吧 。 你用什么舵机?企鹅395547455 一块交流